NPN三极管3904的CE极直接被烧毁

楼主(2012-12-19):
NPN三极管3904的CE极直接被烧毁

遇到一个问题:
将DVD的HDMI信号接到TV主板的HDMI口,主板开机,TV显示HDMI信号后,三极管冒烟,观察发现三极管的CE直接被烧毁出一个洞,TV主板已装成整机。三极管的位置如附件.Q12.
怀疑是DVD的HDMI接口在插拔线的时候,HPD脚和5V供电脚短路,造成在开机的时候,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5V直接通过CE极,电流过大导致烧毁CE极。根据这种思路复制现象,却复制不到。是否该思路有问题,请麻烦大侠指导。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只有HOTPLUG脚为高,Q12有处于导通状态才有可能烧。
但是如果你是偶尔有这种现象的话,也有可能是焊接不良之类的

网友B:
哥们你图中“HDMI”是否为HDMI connector,HOTPLUGB是不是连接到chip的,如果是这样,你就接错了啊,chip端是输入,connector出来是输出啊,三极管这样用有误啊,烧三极管也正常吧,好好看看PDG吧!

网友C:
这个线路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怀疑哦,
HOTPLUG通常是一个电平信号,能量比较低,
现Q12被烧毁,说明此时CE电流较大导致,即B极处于高电平(不然CE阻抗远大于1K,而不是三极管烧毁了);
PIN18/19不在同一面,所以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小了;

在Q12导通的时候,有大电流从CE流过;凭经验,与两插电源有关系,即HDMI不要带电插拔,且DVD/TV建议使用外部接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路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怀疑哦,
HOTPLUG通常是一个电平信号,能量比较低,
现Q12被烧毁,说明此时CE电 ...

hotplug信号是做热插拔用的,那就说吗,当插上HDMI cable时,告诉DVD应该送出显示信号,主板上都是这么做的,DVD难道不一样,如果显示器hotplug接的是电源,三极管能不烧吗?
现在是DVD的hotplug去控制显示器,不是吗,完全反了,之所以会有显示,是因为hotplug这边有pull high啊!

网友B:
HDMI不带电插拔还叫热插拔吗?

网友C:
支持热插拔,是没有问题,前提是两侧设备压差不要过大,
如果两侧设备不是共地的话,很容易导致机台/设备烧毁,

网友C:
这个是一般的HDMI输出设备线路,这个部分的HOTPLUG作为输入信号;
显示端HOTPLUG作为输出信号;

网友B:
你的图是没有错,显示端的hotplug做为输出信号,但是楼主的明显是做为输入信号啊!
还有现在的显示器和电脑都是通过电源共地的,你见过接有其他的共地线吗,再有,cable线连上就共地了,至于你说的的压差,他这个两边都是5v的,更没有问题。
我做过主板这么多,向来chip端3.3v,显示器端5v,从没有见过共地问题,烧毁过原件,共地问题只会影响画面的质量。
楼主的问题是原理图根本就画错了,你把你贴的好好和他对比一下,很明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