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只有一个DR寄存器,当数据正在发送时产生了接收中断怎么办

楼主(2012-12-19):
我用的是stm32f10x,只有一个USART_DR寄存器,当数据还没有发送成功时来了一个接收中断,那么USART_DR中的数据岂不是被覆盖了? 我看到框图里写了一个发送寄存器TDR和一个接受寄存器RDR,那为什么程序中表现的只有一个USART_DR(地址0x40013804)呢?

网友A:
发送寄存器TDR和接收寄存器RDR 是同一个地址 0x40013804
选择不同模式 接收或发送时 自动切换寄存器的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只能读,一个只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寄存器TDR和接收寄存器RDR 是同一个地址 0x40013804
选择不同模式 接收或发送时 自动切换寄存器的 ...

是不是对USART_DR读的时候读的是RDR,对USART_DR写的时候操作的是TDR?

网友C:
表面上是一个寄存器,其实不是,可以全双工,同时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上是一个寄存器,其实不是,可以全双工,同时收发

抱歉,点错了,本来结贴给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