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情况下要使用高精度的电阻电容(T叔有没相关的书)

楼主(2012-12-19):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回啊

网友A:
电路性能对电阻电容数值偏差敏感的电路都需要高精度的元件.
比如测量电路的衰减网络, 双T陷波器电路, 仪表放大器等等.

网友B:
想让设计的结果与理论结果最接近的地方。

网友C:
基准、计量检测部门、高精度仪表,等等,还是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性能对电阻电容数值偏差敏感的电路都需要高精度的元件.
比如测量电路的衰减网络, 双T陷波器电路, 仪表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让设计的结果与理论结果最接近的地方。

主要是想知道什么方面需要这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计量检测部门、高精度仪表,等等,还是比较多

嗯嗯

网友D:
当你需要的时候自然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你需要的时候自然会考虑的.

嗯嗯,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