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信号 分压与反向放大哪种精度高

楼主(2012-12-19):
单片机采集直流20V电压信号想到的方法有两种:分压与反向放大
哪种精度高啊,电阻分压的话用精密电阻,误差0.1% 反向放大的话用358,

网友A:
精度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与你所使用的单片机,精密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另外:注意电源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与你所使用的单片机,精密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另外:注意电源的滤波 ...

进AD之前的电压误差很大,AD分辨率再高也没用啊

网友A:
进AD之前的电压误差取决于所使用器件的线性度,精密电阻明显更靠谱。

网友B:
用电阻即可,放大的话,如果运放本身的指标不高,精度反而会更低,而且运放反馈网络的电阻也同样有影响。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需要使用运放的前提是信号源内阻与AD输入阻抗相比过大时才不得不加缓冲。

网友C:
怎么个反向放大?我怎么没看懂。。。。。。。。。不过你运放放大,不也逃不过电阻的精度么

网友D:
零件越少越好,两电阻分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需要使用运放的前提是信号源内阻与AD输入阻抗相比过大时才不得不加缓冲。 ...

信号源内阻与AD输入阻抗不匹配的话 会影响AD的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需要使用运放的前提是信号源内阻与AD输入阻抗相比过大时才不得不加缓冲。 ...

怎么知道信号源的内阻呢?难道每个信号源都要测一下他的内阻,在选AD吗?

网友E:
反正是测直流的,还是用电阻好。

网友F:
建议用电阻吧,顺便分几个档吧,不然影响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信号源的内阻呢?难道每个信号源都要测一下他的内阻,在选AD吗? ...

如果接入的分压电阻以及AD会使信号源输出的幅度明显下降以至于影响测量结果,则说明内阻过大。想想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入的分压电阻以及AD会使信号源输出的幅度明显下降以至于影响测量结果,则说明内阻过大。想想欧姆定 ...

这个我还真不懂。
两个1K电阻串联分压,两个1M的电阻串联也叫分压,从中间取信号,分压之后,那个1K  1M分别是内阻对吗?
电压源在这两种情况下,进AD之前的幅度不都是原来的1/2吗?

网友C:
想想两个1M电阻分压之后,还能提供后级多少电流,很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懂。
两个1K电阻串联分压,两个1M的电阻串联也叫分压,从中间取信号,分压之后,那个1K  1M ...

考虑一下电流
假如你用1欧分压,你的原端就的提供10A的电流
另外关于内阻的问题,如果你用1K分压,可是电压却不是1/2,说明信号源的内阻在1K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两个1M电阻分压之后,还能提供后级多少电流,很小了吧。

那么所谓的阻抗匹配 最终还是电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电流
假如你用1欧分压,你的原端就的提供10A的电流
另外关于内阻的问题,如果你用1K分压,可是电 ...

信号源的内阻,在AD转换中起到一个什么角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所谓的阻抗匹配 最终还是电流的问题?

阻抗匹配低频一般指功率的最大,不是电流最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的内阻,在AD转换中起到一个什么角色?

没有作用,你只要保证分压电阻比信号源的内阻大的多就可以了

网友G:
通常的做法是电阻分压+一个1:1运放 再送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作用,你只要保证分压电阻比信号源的内阻大的多就可以了

哦,即不影响分压的结果就行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即不影响分压的结果就行了是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压后再加电压跟随应该是最好的方案,只用分压电阻,则输入到adc的信号输出阻抗过大,不能达到很高的采样 ...

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的做法是电阻分压+一个1:1运放 再送AD

是的 要电压跟随一下

楼主:
为什么要电压跟随原因如下:
电压跟随器一般作用是进行电路的阻抗匹配变换,可知电压跟随器输入电阻大,输出阻抗小;在AD转换芯片前加上电压跟随器即是降低前级电路的输出阻抗(即前级内阻),如此前级可有效驱动的负载能力越大,ADC即是一负载,ADC采样的电压更接近理想值;一般ADC输入阻抗还是较大的,根据你的前级电路与所使用ADC灵活选用最好。

如果source内阻比较高, 那么就必需要加这个电压跟随器(实质上是阻抗变换器), 一般AD输入有个1nF的采样保持电容,内部有个很短的开关时间sample&hold,如果没有跟随器, 短时间电容充电因为信号源内阻太大, 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慢慢上升(RC常数太大),这样采样到的电压就不是真实的电压, 比实际要低很多,使用跟随器后, RC常数急剧变小, 这样采样电压就基本=实际电压,但是根据你实际的电路设计, 最终可能会有0.01~2V左右的误差, 这个跟量化误差、参考电压精确度、信号输入分压网络等等有关.....

网友I:
都有道理,好多大神在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通常的做法是电阻分压+一个1:1运放 再送AD

其实我本来也认为这样比较好,可实际使用发现由于放大器部分电路本身的误差影响,而导致实际效果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本来也认为这样比较好,可实际使用发现由于放大器部分电路本身的误差影响,而导致实际效果变差了。 ...

不这样的话,怎么做到阻抗匹配?测试?

网友A:
算是一种妥协吧

直接假设信号源内阻足够小,驱动电流足够大,因为大多数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样的观点一定又会被大神鄙视的

为什么要说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