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噪音问题

楼主(2012-12-19):
使用VS1003解码MP3,输出通过一个0.22uF的电容接到集成功放TDA7266(根据TDA7266的资料电路),在放音乐时,有明显的电流噪声。把VS1003的输出音量关到0,仍然有较明显的电流声。TDA7266的静态输出电压在6.4V左右。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滤波电路,消除这个噪音。

网友A:
断开0.22uF的电容看噪声是否依旧?

网友B:
滤波虽然说是一个办法, 但是很多时候噪声是白噪声, 滤波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
找到噪声源来消除比之可能更有效, 更有挑战性.
要注意电源纹波引起 的噪声, 还有不好的元器件也会带来噪声.
继续关注中...

网友C:
检查电路的接地特性,功放的设计必须是要单点接地的

网友D:
功放电源功率地和输入信号地分开走线

楼主:
搞不懂了,VS1003输出用运放放大了10倍,但接到TDA7266,声音还是很小

网友E:
1.分清楚是“电流声”还是“白噪声”或者“气船声”,他们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
2.用耳机接在VS1003输出,看下有没有噪声和音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分清楚是“电流声”还是“白噪声”或者“气船声”,他们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
2.用耳机接在VS1003输出, ...

用耳机听没有噪声。
噪声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个问题是声音太小。
我用358做了个交流放大电路,放大了10倍,在TDA7266输入电容后端看到波形明显加大了,但声音还是很小。只有把VS1003的电源加大到4V,声音才变大,但VS1003的电源要求是2.85V

网友E:
那噪声基本就是地的问题,另外声音小的问题,你TDA7266设置的多少放大倍数?一般来说能带动耳机的,带个几W的功放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噪声基本就是地的问题,另外声音小的问题,你TDA7266设置的多少放大倍数?一般来说能带动耳机的,带个几W ...

TDA7266没有外围电路,只要通过0.22uF接到输入端就行。输入脚静态电压是1.6V左右,我在电容前加了交流放大,放大的振幅有10倍,看波形明显大了很多,但声音一点变化也没有,杂音更大了,放的音乐听起来除了声音小和杂音大,无区别。搞不懂这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把VS1003电源加大一点点,那个输出振幅变化只增加了一点点,但声音一下就非常大了,振耳欲聋的感觉。

网友E:
电源不要去随意加,没有任何道理的事情不要去做。先认真看下VS1003的输出有没有寄存器或者引脚可以调整音量的,先把输出音量调到最大来看。另外你接了多大功率的扬声器呢??

网友E:
帮楼主算了一下,TDA7266的输出功率是7W+7W的,典型电压增益26dB,我们按4Ohm的扬声器来算,假设功率就是7W(当然这时候THD已经到10%,已经没法听了),根据P=U^2/R得到U=5.29V(RMS),电压增益26dB折合398倍,那么楼主只需要输入5.29/398=13.2mV的信号就可以得到7W功率了,能推动耳机的至少是100mW量级的,不可能推不动功放。

1.综上,楼主VS1003输出有问题,请自己研究了。
2.那一级加的运放纯属多余,可以扔了。
3.我也正在做功放,增益只敢给到13dB,如果楼主是自己玩的话,建议换LM1875或者TDA2030之类,把增益压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帮楼主算了一下,TDA7266的输出功率是7W+7W的,典型电压增益26dB,我们按4Ohm的扬声器来算,假设功率就是7W ...

26dB=398倍?差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6dB=398倍?差大了

10log398=25.9988,没算错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log398=25.9988,没算错吧。

20log20=26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0log20=26如何?

数据手册明确说了26dB是电压增益,你那个2从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楼主算了一下,TDA7266的输出功率是7W+7W的,典型电压增益26dB,我们按4Ohm的扬声器来算,假设功率就是7W ...

多谢,是线路问题,信号线上有一个电阻坏了,现在声音很大了,但噪声还是有,要重新布板来看。

网友G:
功放自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Gv=26dB=19.95≈20倍,哪儿来的2?怎么,连“电压增益”都不会啊

网友H:
不二的是功率增益,二的是电压增益,对了吧?

网友E:
呃,翻了一下书,确实记错了,系数是20,给楼主修正一下,应该是20倍增益,250mV输入值,不过MP3的输出幅度已经够了。

另外也提醒楼主一声,这个20是折算到功率上的倍数。谢谢楼上兄弟提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二的是功率增益,二的是电压增益,对了吧?

怎么听起来有点儿别扭

网友H:
一般比较别扭的话容易记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一般比较别扭的话容易记住

不对,低频上的“电压增益”概念虚拟了输入输出阻抗相等这个条件,所以我记错了呢,这个增益只是概念上的东西,因为低频上输出输出阻抗很多都不等,还是说电压放大多少倍要明白些。

网友H:
Au(dB)=20lg(Uo/Ui)
Ap(dB)=10lg(Po/Pi)
所以说:“不二的是功率增益,二的是电压增益”这也有争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H:
Au(dB)=20lg(Uo/Ui)
Ap(dB)=10lg(Po/Pi)
所以说:“不二的是功率增益,二的是电压增益”这也有争议? ...

说法没错,但是要注意定义和假设条件。

网友F:
NE5532,一度被音响界誉为“运放之皇”
“Au(dB)=20lg(Uo/Ui)”在音响业内十分常用,不应记错
倒是“Ap(dB)=10lg(Po/Pi)”功率增益不太用到——因为它需要特定负载阻抗,例如600欧,1k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NE5532,一度被音响界誉为“运放之皇”
“Au(dB)=20lg(Uo/Ui)”在音响业内十分常用,不应记错
倒是 ...

因为不做音频好多年了,这几年全都在射频段工作,射频只讲功率,不讲电压,而且都是50Ohm的,呵呵。:lol

网友F:
这倒是真的,难怪了:P

网友I:
我也在就在版主的10log(UO/Ui),都有点不相信自己了,赶紧背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就在版主的10log(UO/Ui),都有点不相信自己了,赶紧背书

斑竹也是人,是人就有错,有错就改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斑竹也是人,是人就有错,有错就改哈。

所以我这个新手来这里看到知错就改的斑竹感觉自己肯定会学到很多东西:D

网友J:
看看是不是你的电源处理的不好

网友K(2013-03-08):
引用 网友F:
NE5532,一度被音响界誉为“运放之皇”
“Au(dB)=20lg(Uo/Ui)”在音响业内十分常用,不应记错
倒是 ...

没错,一看就是有经验的高手啊~

网友L:
只有学习的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