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叉车手动液压总是升不高怎么处理?

楼主(2012-12-19):
1、二手叉车阀体渗漏油

二手叉车的阀杆与阀体的密封靠O型密封圈来实现,若密封圈老化或损坏,在系统压力作用下液压油会顺着阀杆流出,导致阀体渗漏油。排除此故障只需更换O形密封圈即可。

2、二手叉车内漏

多路换向阀发生内漏时,工作油道与回油道或溢油道相通,液压油直接流回油箱,无法完成操作,造成起升液压缸起升无力或不能起升、货叉自行下滑及门架自行前倾等故障。内漏的原因及排除方法是:

(1)锥阀磨损

锥阀用于防止油液倒流。若锥阀磨损,油道关团不严,则会使液压油回流,使系统失效。修理时,应对其进研磨或更换。消除回流。

(2)二手叉车多路换向阀杆不能复位

阀杆复位弹簧安装在阀杆的下端,无论阀杆在上位还是在下位时都能使弹簧受到压缩,在无外力作用时,由于弹簧的弹力使阀杆迅速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如果阀杆不能复位,沟槽与油道相通,则会产生内漏。一是由于阀杆复位弹簧变形或损坏,弹簧弹力降低而不能使阀杆回到原位,修理时须更换弹簧;二是阀体与阀杆间不清洁,产生较大的阻力,使阀杆复位困难,修理时须清洗多路换向阀的内部,消除阻力。

(3)阀杆与阀体之间磨损间隙过大

多路换向阀起升和倾斜的阀杆上各有三个沟槽,二手叉车沟槽和油道配合可以接通或切断油路,改变工作方式。良好的分配阀的阀杆与阀体之间的间隙很小,漏油极少,故液压缸下降或倾斜量很小,不影响工作。但磨损间隙过大时,液压油在工作泵产生的压力下,就会造成工作油道中的油与回油道或溢油道相通,自动回到油箱。产生原因主要是,因分配阀长期使用或油液不清洁等加快了阀杆与阀体的磨损,破坏了配合密封面,导致漏油。修复时若阀杆磨损较轻,可对阀杆镀铬磨光;若阀杆磨损严重,则需要更换。

(4)安全阀弹簧失效

安全阀用于调节系统的工作压力,使二手叉车的阀弹簧压力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因超载、液压缸活塞到极限位置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液压系统各零部件的损坏。安全阀主要由弹簧弹力将钢球压在阀位上达到开、关的目的。当液压泵输出的油压超过规定数值时,高压油的压力克服了部分高压油经安全阀溢油道返回油箱。当油压达到规定值时,弹簧在自身预紧力的作用下,将钢球压紧在阀位上,安全阀关闭。如果安全阀弹簧失效,液压油在低于系统规定压力下就可迫使钢球离开阀位流入溢油道,造成内漏,使系统失效。修理时必须更换弹簧,然后利用调整螺钉调整弹簧压力至规定的14 Mpa。调整时按距载荷中心600mm处的需求加载7.5t货物,当货物在似起非起时用锁止螺母锁紧,此时的压力即为所需要调整的压力。

(5)阀体之间漏油

由于二手合力叉车工作油道、回油道、溢油道贯穿于三个单片阀体之间,因此阀体之间的密封性要求很,阀体与阀体油道之间安装O形密封圈后,将阀体用螺栓连接起徕,达到密封的目的。

如果螺栓的坚固力矩不同,可能导致阀体翘曲。密封圈失效,姜子明20100129产生内漏;如果安装时阀体表现损伤或O形圈老化或损坏,在油压作用下,阀体之间也容易发生内漏。修理时,若阀体损伤则需进行研磨、更换O形密封圈,并按顺序和力矩要求拧紧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