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语法错误,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2-12-19):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KEILC的语法有错误吗,编译器报错   奇怪的是我在其他编译器里面是行的
FLASH.H(52): error C242: 'struct': too many initializers

typedef struct
{
        U8 u8Buad;
        U8 u8CheckBit;
        U8 u8DataNumber;  //
        U8 u8DataArr[24];
}PrjRs232InnerCodeType;

typedef struct
{
        PrjRs232InnerCodeType Code[4];
}PrjRs232InnerCodePppType;

#define                                           PRJ_RS232_BUAD_4800                               0
#define                                           PRJ_RS232_BUAD_9600                               1
#define                                           PRJ_RS232_BUAD_19200                               2
#define                                           PRJ_RS232_BUAD_38400                               3
#define                                           PRJ_RS232_BUAD_57600                               4
#define                                           PRJ_RS232_BUAD_76800                               5
#define                                           PRJ_RS232_BUAD_115200                       6

PrjRs232InnerCodePppType code PrjRs232InnerCode[8]=
{
        {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E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B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A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
        {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2a ,0xd3 ,0x01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ba ,0xd2 ,0x01 ,0x00 ,0x00 ,0x60 ,0x01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fe ,0xd2 ,0x01 ,0x00 ,0x00 ,0x20 ,0x00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6e ,0xd3 ,0x01 ,0x00 ,0x00 ,0x20 ,0x01 ,0x00}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24,{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21,{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10,{0X53 ,0x4F ,0x55 ,0x52 ,0x43 ,0x45 ,0x20 ,0x31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10,{0X53 ,0x4F ,0x55 ,0x52 ,0x43 ,0x45 ,0x20 ,0x34 ,0x31 ,0x0D}
        },
        {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6,{0X02 ,0x01 ,0x00 ,0x00 ,0x00 ,0x03},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6,{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8,{0X02 ,0x03 ,0x00 ,0x00 ,0x02 ,0x01 ,0x01 ,0x09},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8,{0X02 ,0x03 ,0x00 ,0x00 ,0x02 ,0x01 ,0x06 ,0x0e}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5,{0X02 ,0x50 ,0x4f ,0x46 ,0x03},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5,{0X02 ,0x50 ,0x4f ,0x4E ,0x03},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02 ,0x49 ,0x49 ,0x53 ,0x3a ,0x52 ,0x47 ,0x31 ,0x03},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02 ,0x49 ,0x49 ,0x53 ,0x3a ,0X56 ,0x49 ,0x44 ,0x03}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0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0 ,0x4E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3 ,0x59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3 ,0x56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0X7E ,0x30 ,0x30 ,0x30 ,0x30 ,0x20 ,0x30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0X7E ,0x30 ,0x30 ,0x30 ,0x30 ,0x20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0X7E ,0x30 ,0x30 ,0x31 ,0x32 ,0x20 ,0x35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7E ,0x30 ,0x30 ,0x31 ,0x32 ,0x20 ,0x31 ,0x30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50 ,0x4f ,0x57 ,0x52 ,0x20 ,0x20 ,0x20 ,0x30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50 ,0x4f ,0x57 ,0x52 ,0x20 ,0x20 ,0x20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49 ,0x52 ,0x47 ,0x42 ,0x20 ,0x20 ,0x20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49 ,0x56 ,0x45 ,0x44 ,0x20 ,0x20 ,0x20 ,0x32 ,0x0d}
        },

};

网友A:
PrjRs232InnerCodePppType code PrjRs232InnerCode[8]=
{
    {
        {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 },        // 这里再加一对大括号,下同
......

网友B:
你这代码即使编译通过,也让人晕

网友C:
我发现在DEV_C++和cosmic、keil for arm中以下代码都可以编译通过
struct A
{
    uint8_t B[2];
    uint8_t C;
}D[2]={
{1},2,{3},4,
};
当然实际上我也不会这样用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在DEV_C++和cosmic、keil for arm中以下代码都可以编译通过
struct A
{

我也试了一下,可能是KEIL的小BUG

网友:
keil好像有限制的!

网友D:
空间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唉 上月俺也遇到类似问题 看来看去没发现问题 最后才发现少了一对大括号 搞得俺郁闷了好久 :L:L

楼主:
最后我没法,就只留8个大括号,然后里面的成员变量个数都初始化相同个数,少的就用没用的数补足,这样倒是 能编译过了。

楼主:
不要意思,我试试  john_lee  的方法,等下给结果。

楼主:
刚试验,还是不行  提示错误  FLASH.H(52): error C242: 'struct': too many initializers

PrjRs232InnerCodePppType code PrjRs232InnerCode[8]=
{
         {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E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B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A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
         {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2a ,0xd3 ,0x01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ba ,0xd2 ,0x01 ,0x00 ,0x00 ,0x60 ,0x01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fe ,0xd2 ,0x01 ,0x00 ,0x00 ,0x20 ,0x00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6e ,0xd3 ,0x01 ,0x00 ,0x00 ,0x20 ,0x01 ,0x00}}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24,{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21,{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10,{0X53 ,0x4F ,0x55 ,0x52 ,0x43 ,0x45 ,0x20 ,0x31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10,{0X53 ,0x4F ,0x55 ,0x52 ,0x43 ,0x45 ,0x20 ,0x34 ,0x31 ,0x0D}}
         },
         {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6,{0X02 ,0x01 ,0x00 ,0x00 ,0x00 ,0x03}},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6,{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8,{0X02 ,0x03 ,0x00 ,0x00 ,0x02 ,0x01 ,0x01 ,0x09}},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8,{0X02 ,0x03 ,0x00 ,0x00 ,0x02 ,0x01 ,0x06 ,0x0e}}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5,{0X02 ,0x50 ,0x4f ,0x46 ,0x03}},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5,{0X02 ,0x50 ,0x4f ,0x4E ,0x03}},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02 ,0x49 ,0x49 ,0x53 ,0x3a ,0x52 ,0x47 ,0x31 ,0x03}},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02 ,0x49 ,0x49 ,0x53 ,0x3a ,0X56 ,0x49 ,0x44 ,0x03}}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0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0 ,0x4E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3 ,0x59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0X7E ,0x53 ,0x56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0X7E ,0x30 ,0x30 ,0x30 ,0x30 ,0x20 ,0x30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0X7E ,0x30 ,0x30 ,0x30 ,0x30 ,0x20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0X7E ,0x30 ,0x30 ,0x31 ,0x32 ,0x20 ,0x35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7E ,0x30 ,0x30 ,0x31 ,0x32 ,0x20 ,0x31 ,0x30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50 ,0x4f ,0x57 ,0x52 ,0x20 ,0x20 ,0x20 ,0x30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50 ,0x4f ,0x57 ,0x52 ,0x20 ,0x20 ,0x20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49 ,0x52 ,0x47 ,0x42 ,0x20 ,0x20 ,0x20 ,0x31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0X49 ,0x56 ,0x45 ,0x44 ,0x20 ,0x20 ,0x20 ,0x32 ,0x0d}}
         },

};

楼主:
后来用本办法,改成如下可以了
code PrjRs232InnerCodePppType PrjRs232InnerCode[8]=
{
        {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9A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E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9A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B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9A ,0x9A,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EVEN_PARITY,8,0xA9 ,0x17 ,0x2A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17 ,0x2F ,0x00 ,0x00 ,0x00 ,0x3F ,0x9A ,0x9A ,0x9A
        },
        {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 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2a ,0xd3 ,0x01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0x03 ,0x06 ,0x00 ,0x2a ,0xd3 ,0x01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 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ba ,0xd2 ,0x01 ,0x00 ,0x00 ,0x60 ,0x01 ,0x00 ,0x03 ,0x06 ,0x00 ,0x2a ,0xd3 ,0x01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 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fe ,0xd2 ,0x01 ,0x00 ,0x00 ,0x20 ,0x00 ,0x00 ,0x03 ,0x06 ,0x00 ,0x2a ,0xd3 ,0x01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PRJ_RS232_BUAD_19200,UART_NO_PARITY,13, 0Xbe ,0xef ,0x03 ,0x06 ,0x00 ,0x6e ,0xd3 ,0x01 ,0x00 ,0x00 ,0x20 ,0x01 ,0x00 ,0x03 ,0x06 ,0x00 ,0x2a ,0xd3 ,0x01 ,0x00 ,0x00 ,0x60 ,0x00 ,0x00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24,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21,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10,  0X53 ,0x4F ,0x55 ,0x52 ,0x43 ,0x45 ,0x20 ,0x31 ,0x31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10,  0X53 ,0x4F ,0x55 ,0x52 ,0x43 ,0x45 ,0x20 ,0x34 ,0x31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
        {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6,  0X02 ,0x01 ,0x00 ,0x00 ,0x00 ,0x03 ,0x20 ,0x31 ,0x31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6,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0x20 ,0x31 ,0x31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8,  0X02 ,0x03 ,0x00 ,0x00 ,0x02 ,0x01 ,0x01 ,0x09 ,0x31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38400,UART_NO_PARITY,8,  0X02 ,0x03 ,0x00 ,0x00 ,0x02 ,0x01 ,0x06 ,0x0e ,0x31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5,   0X02 ,0x50 ,0x4f ,0x46 ,0x03 ,0x52 ,0x47 ,0x31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5,   0X02 ,0x50 ,0x4f ,0x4E ,0x03 ,0x52 ,0x47 ,0x31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   0X02 ,0x49 ,0x49 ,0x53 ,0x3a ,0x52 ,0x47 ,0x31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   0X02 ,0x49 ,0x49 ,0x53 ,0x3a ,0X56 ,0x49 ,0x44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   0X7E ,0x50 ,0x46 ,0x0D ,0x3a ,0x52 ,0x47 ,0x31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   0X7E ,0x50 ,0x4E ,0x0D ,0x3a ,0x52 ,0x47 ,0x31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   0X7E ,0x53 ,0x59 ,0x0D ,0x3a ,0x52 ,0x47 ,0x31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4,   0X7E ,0x53 ,0x56 ,0x0D ,0x3a ,0x52 ,0x47 ,0x31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   0X7E ,0x30 ,0x30 ,0x30 ,0x30 ,0x20 ,0x30 ,0x0D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   0X7E ,0x30 ,0x30 ,0x30 ,0x30 ,0x20 ,0x31 ,0x0D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8,   0X7E ,0x30 ,0x30 ,0x31 ,0x32 ,0x20 ,0x35 ,0x0D ,0x03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   0X7E ,0x30 ,0x30 ,0x31 ,0x32 ,0x20 ,0x31 ,0x30 ,0x0D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
        {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   0X50 ,0x4f ,0x57 ,0x52 ,0x20 ,0x20 ,0x20 ,0x30 ,0x0d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   0X50 ,0x4f ,0x57 ,0x52 ,0x20 ,0x20 ,0x20 ,0x31 ,0x0d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   0X49 ,0x52 ,0x47 ,0x42 ,0x20 ,0x20 ,0x20 ,0x31 ,0x0d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PRJ_RS232_BUAD_9600,UART_NO_PARITY,9,   0X49 ,0x56 ,0x45 ,0x44 ,0x20 ,0x20 ,0x20 ,0x32 ,0x0d ,0x0D ,0x20 ,0x4F ,0x4E ,0x0D ,0x50 ,0x57 ,0x52 ,0x20 ,0x4F ,0x4E ,0x0D ,0x46 ,0x46 ,0x0D
        },
};

网友F:
看 不懂懂

网友G:
一看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