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1A严重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19):
用79F161A两年了,最近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到此来求解,不知道是以前没有发现还是这批货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单片机外部振荡12M 电容22PF,开看门狗,复位脚当IO用,用手摸晶振单片机就死机,死了也就算了一般情况重新上电就正常但是现在重新上电也无反应,只有再烧一次程序才能正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烧了程序后放一段时间后再上电也无反应,再烧一次正常,以前一直怪烧程序的漏烧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該問題我們好像電話溝通過吧,你的問題應該是在對類E2ROM操作時未按照SH79F161A的應用說明添加軟件抗干擾措施所致。添加軟件抗干擾措施後,可以避免干擾導致的誤擦除flash的情況發生。

网友B:
以上解释正确。

楼主:
外部干扰导致误擦除flash已按说明书的方法解决,谢谢!不过手摸晶振导致程序跑飞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

网友B:
飞思卡尔的车载专用车规的MC9S12XS128,我前几年用时同样用手一摸 就停振。或者再一摸才起振,晶振是弱信号,特别是XTALI。人手阻抗太小,静电太大。是不能随便乱摸的。何况,产品做出来晶振不是用来天天摸的吧。注意一下匹配电容及晶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