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未使用的GPIO如何配置

楼主(2012-12-19):
如题,还有就是有没有比较便捷的方法去设置未使用的GPIO,就是不需要手动一个个去找没有使用的GPIO,谢谢各位大虾,本人小虾米在此请教了

网友A:
先全部设置成输入带下拉,然后初始化用到的。

楼主:
楼上的高

楼主:
我在STM32 硬件设计中看到推荐未用的悬空端口配置为推免输出并输出'1'

网友B:
可以不理吧。我一般没用的,不管。

网友C:
可以配置为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