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emwin到stm32F4,遇到花屏【 求助 】

楼主(2012-12-19):
移植后刷屏是上面的情况,移植前刷屏是下面的情况,又遇到上面的情况的兄弟吗?

网友A:
肯定不是软问题,应该是屏本身的硬件的硬件问题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软问题,应该是屏本身的硬件的硬件问题所致

可是裸跑的时候就没问题啊,上了EMWIN就不行了

网友B(2013-04-24):
你好!我的f4裸跑emwin时也没问题,可是增加了ucos就不行了!请问你弄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