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0 新手 关于飞线

楼主(2012-12-19):
我是新手,对于PCB还是学习中。现在画了个2层的PCB板,元件封装库应该是没有问题,按照Datasheet画好了间距。我在Import元件后,手动布的局。Rules里设置的电气间距、线宽和元件间隔都是10mil,我布局应该是保证了间距在10mil以上。想用自动布线先自动布下,但是自动布线报了许多错。提示同一个元件上几个焊盘间距都在10mil以下?可我量了没错啊?不知道怎么回事?限于结构所限,CPU只好放在北斗模块后面了,晶振只好放外面了,所以显得CPU周围很空?没事吧?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我也是新手,也碰到了同样问题但是问了师傅说不是问题

网友B:
只能帮顶了。这个没有遇到过。感觉你的焊盘都是贴片式的呢?和我平时的不一样呢。有可能是焊盘的问题。

网友C:
你应该设置封装的引脚间距

楼主:
补充一下,错误细节是这个。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同样间距画的,怎么会说有的引脚错误了?而且我做Interactive Routing时,从一个焊盘到另一个焊盘还连不上,连上了多个白圈。正常吗?

网友D:
焊盘间距小于10MIL。重新调整下最小安全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