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简易的仪器可以测量PTC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19):
简单测测,用万用表,在线测的话需要同时测电流和PTC两端的电压,特殊仪器只有生产PTC的厂家才有,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做,不难,如用万用表测类似,只是用MCU读数而非人来读数。

网友B(2014-08-17):
这个 实际没有 必要 测试的    正规 点的 厂家 有 温度  和 内阻 的 对应表格 看表格 就行了

选型的时候 要考虑 温度 变化  如果不是 电池 或是 充电电路 对内组 没有 要求 不过像 国际 一线的 厂家  他们 专门 针对 这种情况 有 低阻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