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继电器驱动

楼主(2012-12-19):
各位大侠,小弟正测试一块板,电源控制的,小弟不明白,为什么并联多路继电器时,电压会降低,以至于当并联40路时,电压由原来的23.78降低到15V,导致继电器闭合不正常。谢谢

网友A:
负载变重,电源输出电流不够了。

楼主: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供电那端是固定下来的(中控供电)

楼主:
可不可以认为是输出功率不够,如果是功率不够的话:功率=UI,其中I是取满载时的值还是取静态时的值

网友B:
负载重了,电压被吃掉了,
使用外接电源吧,

网友A:
只能改电源,或者看看有没有别的合适的继电器

网友C:
D1取掉,继电器指示灯弄暗点 换低功耗的继电器

网友D:
同意楼上 换线圈内阻大、过电流小的继电器 效果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