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天线板跟主板干扰,求解剖

楼主(2012-12-19):
531天线板是做成PCB板的,531天线板位于主控制板上方,避开了主板MCU、电源跟LCD模块,天线板是通过SSMB连接器连接到主板的,当天线板紧贴着主板,两者距离小于1.2mm就读不了票(期间LCD驱动显示正常,系统电压正常),大于这个距离后就能读得到票,但读票距离也是非常小,也差不多是1CM;当天线板与主板不垂直放置时就正常,小天线可以达到5cm,由于之前没接触过射频方面的知识,一时无从下手,请各位大师们指点。

网友A:
先进行天线匹配,另外天线周边要尽量减少大尺寸金属物,包括PCB的覆铜层。

楼主:
天线匹配已经参数已经调好了,就是天线板与主板不垂直放置时,读票距离就正常,一垂直就不行,主板表面没有覆铜,中间的地层跟电源层没有挖空,会不会就是因为中间层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