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DP83848进行以太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我用的是F107RC,照着开发板一直过来的,图纸也照着开发板画,(只是有一处33欧的电阻没要,不知道有没有影响),现在的情况是,在
do
    {
      timeout++;
    } while (!(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 (timeout < PHY_READ_TO));
    /* Return ERROR in case of timeout */
    if(timeout == PHY_READ_TO)
    {
      return ETH_ERROR;
    }
这里出错了,直接返回error了,我查过程序和电路,就只有一个33欧的电阻没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如图:C:\1.jpg

楼主:
就是那个DP83848的39脚(RX_DV)出来有个33欧电阻没要,其他我是在找不出原因在哪里了,网上查了下,有的说是物理地址PHY-Address没配好,但是我是按照开发板画的,默认是1,我也没改,

楼主:
再补充一下,现在通过网线连到电脑,网络连接图标上的x消失,显示连接上,

网友A:
你板子上电接网线了吗?不接网线会卡在ReadPHYRegister那函数里,我今天才发现,以前一直都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上电接网线了吗?不接网线会卡在ReadPHYRegister那函数里,我今天才发现,以前一直都没发现,, ...

接上也不行,我用的是107RC64脚的,跟例子的vc芯片不一样,我网上查了一下说有可能是dp83848的地址没对,我看了一下,我dp83848里的RXD_2/PHY_AD3和RXD_3/PHY_AD4是悬空的,而例程接的是MII,是接到芯片上的,但是我的地址还是0x1,不知道这里有问题没。
还有一个,我昨天用示波器看了一下MDC和MDIO的波形,正常情况下刚上电的时候这两条线是有波形输出的,但是我这个却没有任何波形输出。

楼主:
弄好了,结贴,郁闷,断断续续弄了两周,
总结如下:
1 ,通信的GPIO引脚的配置,RMII和MII选择,以太网时钟的使能是要有顺序的,搞乱了就不行了。

网友B(2013-03-15):
引用 楼主:
弄好了,结贴,郁闷,断断续续弄了两周,
总结如下:
1 ,通信的GPIO引脚的配置,RMII和MII选择,以太网时 ...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还没解决,求解答

网友B:
我选的是MII模式,17个引脚全用了,没打开复用以太网引脚函数,至于时钟使能我就不清楚了,怎么办呢,我也搞了2周了。。。。

网友C:
按着例程来应该就没大问题,我使用RTL8201CP/BL收发器

网友D(2014-06-11):
你好,能不能给我发一份STM32F107+DP83848开发板原理图呢?邮箱是11046219@hdu.edu.cn。谢啦

网友E(2015-04-13):
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份

网友F(2015-08-14):
引用 网友C:
按着例程来应该就没大问题,我使用RTL8201CP/BL收发器

您好,我也在用瑞昱的RTL8201CP ,现在遇到ping不通的情况,关于初始化芯片想请教您一问题,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我的QQ是374199080

网友G(点评):
大哥你是咋解决的 我这边也是rtl8201cp 网口灯也是亮的 就是ping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