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准确判断PWM的下降沿?

楼主(2012-12-19):
我输出两路相位相差180度的PWM波,我想在下降沿触发ADC开始采集。由于PWM的输出端口是复用的,无法读取PWM的输出状态。我采用标志位TIM_FLAG_CC2,TIM_FLAG_CC加延时判断,但是都有问题。哪位朋友有做过相关的东西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我自己的验证方法是直接把输出的PWM信号加在ADC的采集管脚上。按道理说下降沿开始采集,一定时间内采集到的应该全是0,但是实际采集总会出现高电平数据。PWM波形我用示波器查看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这个软件好熟悉啊
是不是quarlt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好熟悉啊
是不是quarltus

不是。这个是keil MDK自带的逻辑分析工具

楼主:
继续顶,求关注。问题依然没解决。、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继续求指点!!!

楼主:
为什么就没人理呢?

楼主:
继续求关注!问题依然没解决。

楼主:
末日之前再顶顶。真不知道什么缘故啊。。。莫名其妙啊。。。

楼主:
真是石沉大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