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DD和VDDA

楼主(2012-12-19):
各位好,我在STM32硬件设计中看到如上图所示,VDD和VDDA电压不能超过300mV,我原来设计的VDD是3.3V,VDDA是3.16V,但是这样我的AD采样精度不够好,因为AD采样的电压值只有2.5V以下距离VREF(VREF接VADD的)差距太大,现在我把VDDA设计成2.5V,这样的话精度就能提高一些,但是VDD和VDDA之间就超过了300mV了,我就不知道超过了会引起什么样不好的后果?

楼主:
请教啊,各位大虾

楼主:
没人回我?呼唤香主

网友A:
VDD 也使用2.5V;不过:
“现在我把VDDA设计成2.5V,这样的话精度就能提高一些”不知道从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 也使用2.5V;不过:
“现在我把VDDA设计成2.5V,这样的话精度就能提高一些”不知道从何理解 ...

因为我采集的信号只有1V,那2.5V的参考电压对应的AD值就大,那样我的读数分辨率就高了

楼主:
这人气真气人,大侠们都跑哪去了,还是去官方论坛转转吧

楼主:
香主回下我

网友B:
VDD和VDDA电压超过300mV,  有可能AD精度变差,甚至STM32芯片可能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和VDDA电压超过300mV,  有可能AD精度变差,甚至STM32芯片可能会损坏。

谢谢回答,我实际用超过300mV测得的AD精度没有变查,芯片也没有损坏,是不是不适宜长时间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实际用超过300mV测得的AD精度没有变查,芯片也没有损坏,是不是不适宜长时间工作? ...

超过300mV ,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恐怕得问ST的人。但我想,还是避免这么用为好。

网友C:
估计会对片上数模之间的接口电路造成影响,如PLL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300mV ,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恐怕得问ST的人。但我想,还是避免这么用为好。 ...

ST的人呢,帮我回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