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中升压变压器应该如何选择?谢谢

楼主(2012-12-19):
这是个故障检测的电路,把升压变压器初级串联在电路中,通过检测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判断检测电路有无电流,我想知道这个升压变压器该如何选型啊?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电流互感器了

楼主:
呵呵,刚才看了些资料,也感觉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特殊变压器可能是因为这个,所以原文成为升压变压器吧,只是还是不太清楚该如何选型,而且看了些资料,说这个电流互感器,用起来安全隐患多多啊!

网友A:
根据被检测电流选择。匝数比反比于电流比。根据次级电压选择次级匝数。

网友A:
R1多余,用了R1只会增加其功率和初级上的电压降。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次级是不允许开路的。要保证次级回路的可靠性。

网友B:
楼主就听2,4,5,6楼的吧

楼主:
被检测电流是不确定的啊,这个电路是想用来检测交通信号灯的好坏,各家的信号灯的功率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场还存在多个信号灯并联的现象,根本没办法预先知道电路值啊!
次级电压倒是没有具体要求,
另外希望这个电流互感器的封装能越小越好,焊接在pcb板上,板子做不了太大
资料看的越来越混乱了!

网友A:
总该有个电流范围吧?最小检测电流?最大检测电流?

楼主:
最小的差不多0.07A吧,最大就算0.7A,电流互感器可以测这么小的电流吗?
另外,实际电路中的开关K,其实是双向可控硅,目前信号是BTA16,会有漏流,会不会引起电流互感器的误动作啊?

网友A:
最小70mA,最大700mA。考虑光耦输入端的电流是5mA,半波电流的平均值是有效值的0.45倍,则电流互感器次级的最小电流是:5÷0.45≈11mA。那么变比就是11/70≈1/7.光耦输入电压取1.2V,则稳压管选1.8V,R1=(1.8-1.2)V/5mA=120欧姆,取100欧姆。负半波靠电容C的放电维持光耦输入电流,那么其电荷为Q=5mA×10ms=50微库伦。考虑放电期间电容上电压降为0.2V左右,则C1的容量C=50÷0.2=250μF,取220μF。考虑光耦饱和导通时的电流传输系数为0.2。则光耦输出电流5×0.2=1mA。光耦输出电平按5V左右考虑,则R2=5/1=5k,取4.7K

电流互感器次级的电压按2.5V考虑,则其功率:2.5V×700mA=1.75W。取2W
折算成变压器:功率≮2W,次级电压2.5V,初级电压2.5/7≈0.36V

网友A:
其实有微型电流互感器(1A/1mA),只是次级允许负载电阻比较小,你需要用运放放大或者用比较器进行电平判断。

网友A:
也可以取消光耦(因为已经有电流互感器隔离了),那样功率可以小点。

楼主:
微型电流互感器(1A/1mA),初级70毫安,到次级才70微安,还能驱动光隔吗?
7:1的电流互感器,好像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70mA,最大700mA。考虑光耦输入端的电流是5mA,半波电流的平均值是有效值的0.45倍,则电流互感器次级的 ...

多谢你的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型电流互感器(1A/1mA),初级70毫安,到次级才70微安,还能驱动光隔吗?
7:1的电流互感器,好像没有啊! ...

没说要你用成品的微型电流互感器去驱动光耦。只是给你一种选择,用微型电流互感器作隔离,然后用运放或比较器进行信号处理后输出。

楼主:
那再问一句,其实我对运放和比较器不太熟,
运放或比较器,几十微安的电流能工作吗?

网友A:
运放和比较器属于有源器件,需要加工作电源的。对于信号处理来说,不成问题。

楼主:
我找到一个1000:1000的,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