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和和放大状态

楼主(2012-12-19):
npn晶体三极管,对于确定的ib(ib>0),其放大状态下的ic一定>其在饱和状态下的ic?是不是任意大小的ib,改变环境参数都能使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A:
对于确定的ib(ib>0),其放大状态下的ic一定>其在饱和状态下的ic?    不确定
这个条件要成立, 还要同一个正常状态的三极管, 同一个温度的条件.

是不是任意大小的ib,改变环境参数都能使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Ib 必须大于0以上一定范围.

网友B:
同等条件下,其放大状态下的ic   不是小于等于   其在饱和状态下的ic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