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压电式喷头!?

楼主(2012-12-19):
求高手一起探讨下

网友A:
网上查到的资料:
压电式喷印原理说明
       一个压电式喷头一般由喷嘴部分、喷头主体部分、供墨系统以及驱动电路四部分组成。其中喷嘴部分是墨水喷射的执行机构,也是最微小的一个部分。图1便是一个简单压电式喷头的喷嘴部分示意图,箭头下方便是实际喷墨过程中所喷射出的墨滴。图2所示意的便是一个喷嘴在完成一次喷墨的四个状态示意。
       喷头的主体在实际应用中体积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第一眼便能看到的结构,图3所示便是一个实际应用中的喷头主体,图4分别展示了喷头在制作过程中喷嘴与喷头之间的结构关系。
       供墨部分由墨水的供给和传输两个部分组成,图5的接口便是墨水的供给接口,墨水通过这个接口到达喷嘴内部,直到图6所示的“油墨管道”,随时等待喷嘴将油墨喷射出去。由于这种供墨形式的特殊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供墨系统方案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设备长期工作的稳定性和易维护性。
       压电式喷印,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给压电晶体施加电压,使之发生高速且轻微的形变,从而将喷嘴中的油墨压出。当压电晶体受到外界的脉冲电压作用时,压电晶体便产生变形,从而导致喷嘴油墨腔的容积减少。这样,一滴油墨便从喷嘴中射出。然后,压电晶体恢复原状,由于表面张力作用,新的油墨进入喷嘴。通过并排排列大量喷嘴,就可以获得理想的喷印宽度和解像度。
(注:压电晶体是利用一种叫PZT的半导体压电晶体材料制作而成,PZT的生产过程中,它经过极性化处理,将物料的原子电荷强行按指定的方向排列,当外接电场效应,附加在经过极性化的材料上时,根据它的方向定义,它会令PZT产生一个物理性的变形)。
    这东东, 我觉得不合适 DIY. 专业的生产厂家做好它也不是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到的资料:
压电式喷印原理说明
       一个压电式喷头一般由喷嘴部分、喷头主体部分、供墨系统以及驱 ...

版主,这个资料查到过很多啦,只是做起来很复杂,看看有没有做过的,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