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信号线可以平行布线吗?

楼主(2012-12-19):
PCB板上面不同信号层的信号线,中间隔着电源层或地层,分布两层的信号线可以平行走线吗?是否还是要遵循横平竖直的原则?我觉得应该可以平行布线了吧,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解读一下。

网友A:
中间包地是可以的,没什么影响的吧

网友B:
可以,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垂直为好,但不强求

网友C:
跟着感觉走   我一般是平行的   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