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型

楼主(2012-12-19):
以前只在pc做图像处理,没有接触过dsp,想用它做图像处理,用哪款芯片比较好。我要做的对实时性要求很高。而且处理速度最好不要低于pc的2.0Ghz.的速度。希望能简单写出6000系列芯片的特点,谢谢了

网友A:
64系列純DSP,隨便抓一個都能超過2.0GHZPC的效能!

如果你是研究算法的,就不要選帶ARM的器件。
如果你是做產品的,那就要好好取捨了!

楼主:
谢谢版主,我还是本科,我和几个同学想搞一个基于dsp视觉跟踪的东东,不知道选TMS320DM642可以不,主要是它的开发板比较便宜,淘宝698元,但网上有说它是专门针对数字多媒体的。有没有必要用那种达芬奇的呀,而且我想问下TMS320C6000,C指CMOS工艺,dm,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TMS320C6000,C指CMOS工艺,dm,是什么意思呀
直接到 TI 的网站去下个数据手册, 里面有对型号的详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