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低频信号

楼主(2012-12-19):
我想将一个0.004Hz、120mV 的锯齿波,一个16KHz、200mV 的正弦波,一个1.5V 的直流信号进行叠加得到如图所示的效果,请问加法器电路可以实现吗?这个极低频信号该做何处理?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
忘记附上图了,不好意思。

网友A:
用普通的加法器电路就能实现 注意加法器中电阻值的选择  还有放大器要用零点误差和温漂小的

网友B:
这个类似于调制了吧,就是把锯齿波调制到正弦波上即可

网友C:
这个不是调制(调幅),仅仅是叠加。运放工作于线性区,是无法实现调幅的。调幅必须是非线性工作。

楼主:
从信号发生器输出经过加法器这个过程,这个极低频的信号会不会被淹没呢?我在用multsim 做仿真的时候,就探测不到了,出来就是直线。

网友D:
multisim看你的仿真时间了,被淹没与否是看信号的幅度而不是频率,120mV没问题。高频倒要考虑运放的通频带

网友E:
频率好低啊

网友F:
极低频 大功率 雷达是目前各国军事 秘密研究的终极武器。。。可以人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