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交换机求助,散粉

楼主(2012-12-19):
大侠们。。能不能推荐一款以太网交换机芯片啊,,网上看见几个,但是不知道什么的好,请做过的说一下哈。。谢谢了。悬赏50大洋

网友A:
买几个二手的拆呗。这个最实在了

网友B:
realtek的比较常用
比较好的就用marvell

网友C:
marvell、broadcom都还可以吧!

网友D:
你要几口的?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追求低成本就用Reltek和ICplus
如果追求性能,就用marvell、broadcom

网友E:
显然broadcom的,不过有点贵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我看一下资料去

网友F:
用过Realtek的,没坏过。

网友G(2013-03-07):
Realtek应用很广 方案成熟且易采购

网友H:
我用Realtek的 ,很简单很方便

网友I:
你可以看下比较经典的BCM5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