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o口驱动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电阻的计算

楼主(2012-12-19):
我想用单片机的IO口驱动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但是不知道电阻怎么计算?比如三极管b极串接多大电阻,只是做开关用。用单片机控制饱和导通和截止,看了三极管数据手册没明白各个参数什么意思,有公式没有?谢谢。

网友A:
百度了没

网友B:
通常IO口控制,串个1K的电阻就够了,

网友B:
IC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0mA。用来驱动一个白色LED。LED是20MA3.3V的。
   那么5-3.3=1.7V  20MA时 1.7/20MA=85R。这样我们可以在LED上串接一个电阻85R的正接I/O负对地就可以了。
   现在该为驱动300MA的3.3V的1WLED。I/O驱动能力就不够了需要提高驱动能力。分析输出5V输出20MA用三极管8050放大为200倍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要在300MA计算得:300MA/200MA=1.5MA基极电流为1.5MA为了使三极管深度饱和选用10倍饱和电流。1.5*10=15MA  5V/15MA=333R则选用330R的电阻加到三极管基极和I/O口上发射极对地集电极接LED-  LED+接电阻(5-3.3=1.7/0.33=5.1R)5.1R/1W。接+5V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要计算的话,以三极管为例,先看下io口的资料,了解可通过最大电流是多少,在你的三级管射极接的电阻满足基极电流满足端口电流要求就好了

网友D:
那么,如果我是一个端口驱动两个三极管,是不是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和小于IO端口输出的最大电流就ok了?如何保证连个三极管基极间的电流大致相同。当然,三极管基极串接的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E:
现在MCU有2种驱动,一种是开漏输出,这时需要上拉3.3K-10K的电阻,再串一3.3K-15K的电阻;另一种是推挽输出,那就直接串一个470R-1K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F:
首先你要查看三极管的手则,弄明白三极管饱和时的基极电流,然后根据系统工作电压计算基极电阻

楼主:
那现在就拿个三极管举例吧。MMBT5551.参数见图。  用st的芯片控制通断。三极管集电极通过10K接5v,发射极接地,芯片管脚至基极的电阻怎么选?

网友G:
三步:
1.查所用单片机IIO端口最大输出电流I1
2.查要驱动的三极管的受控脚最大输入电流I2
3.电阻=单片机输出端口电压/(I1、I2中的较小者)

网友H:
我的方法是把电阻的位置放在那里,具体取值多少不管它,但我心里有数的;
通常我是不允许单片机的IO端口输出或吸收电流超过1mA;如果这样的端口很少,这个限制可以放宽;
个别端口要特别的要求,只能大电流的例外;
等电路板到手的时候我再逐个核对电阻的具体取值;
精确计算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很次的小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也在30以上的吧;

网友H:
驱动的对象负载电流是多少,反过来决定了偏置是多少;
而你的问题没有答案,
因为你没说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也许是1A,是吧;1A和100mA差很多;100mA和10mA又差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就拿个三极管举例吧。MMBT5551.参数见图。用st的芯片控制通断。三极管集电极通过10K接5v,发射极接地 ...

你的三极管如果是这样用的;真的浪费;直接驱动就够了;何必要三极管呢?

网友H:
只接5V电压却选择耐压上百的三极管;真的不明白你想干什么;

网友I:
这个不是问题啦

自己先不要计算   先把电路按照书上的搭出来   一切就ok了   接着  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网友I:
我的第一个真正的调节电路就是使用三极管控制蜂鸣器的开关

网友J:
都是高手,学习中!

楼主:
控制负载和方式如图,求R17的值?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