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接感性负载时产生负电压的导通问题。

楼主:
如图,当mos管处在不断开关状态,频率50Hz左右,负载为感性负载时。由于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在关断的时候会有电流存在,二极管D1为续流二极管给负载提供回路。但是当负载电阻很小且感性比较强时,会在mos管的源极感应出一个负的电压,关断的时候,mos管的栅极电压为0.这时VGS就会出现一个开启电压,但是不至于使mos管完全导通的状态,时间长就会把mos管烧掉,请问下各位前辈,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P)V5EZ{DA2A1K85N[[G)47.jpg (33.86 KB )

网友A(2012-12-19):
请参考无刷电动车控制器电路,

你的电路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