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安全栅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最近无聊在研究隔离安全栅的振荡电路,不是很明白,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最好细致点(排一下公式最好呵呵)

网友A(2013-01-24):
是无源的吧,震荡一般采用多谐方式,你把图纸截得全面一下,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B:
隔离安全栅将来自危险区的电压、电流信号,经隔离变送输出单路或相互独立的双路电流/电压信号到安全区,也可通过配置的通讯接口在安全区进行串行通讯联网。它是智能化的安全栅产品,用户可通过专用编程器或计算机对本产品进行输入信号类型及输出量程的设置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85%a8%e6%a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