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ucgui移植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9):
最近小弟打算在stm32中进行ucgui的移植,但是由于LCD控制器的特点,导致stm32无法读取SDRAM中的数据,而在ucgui的底层驱动函数中有LCD_ReadPoint(int x,int y),如果无法实现该函数的功能,能否成功实现ucgui的移植,或者说是否可以实现ucgui的部分功能?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没办法,专用的LCD控制器,MCU不能读RAM数据,所以比较困惑。

网友A:
可以的。只是不能回读LCD BUF的值,不能做透明这样的效果。

网友B:
你用的什么LCD,
是想读控制器里面的RAM,还是单片机外部SDRAM的存储器?

网友C:
不行,就开辟一个存储空间,专门存储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这样,就不用从屏上去读,而是从存储器上去读。只是每次写屏时,讲此空间刷新一下。只要空间够,不会实现不了。反正都是源码。

楼主:
谢谢uet_cache和sxhhhjicbb,在MCU的RAM中开辟空间不太可能,一张图片容量不小,看来只能用外部nandflash,不过性能还要继续评估下。

网友D:
不行,读点搞不定里面好多函数功能都无法实现,在用GUI失去他的意义了

网友E:
ucgui5.xx以下的版本,貌似只有鼠标用到了读点,所以随便用,高版本没有读点函数是不行的,如果不使用新特性,也是随便用。

网友(2013-07-18):
UCGUI源码学习中---Q群295214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