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ert问题

楼主(2012-12-19):
有没有用过13.1中的Ibert的?为什么在chiscope analyzer中添加相应的ibert.bit文件后,对应的窗口PLL的状态一直是 UNLOCKED??求解呀!困惑。。。。
还有是不是使用Ibert时,必须在硬件上自己把TX和RX连接起来????

网友A:
不要。
没有lock就是没有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
没有lock就是没有lock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从哪儿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
没有lock就是没有lock

有没有好的资料给我推荐推荐 最近在研究Ibert,有些问题不懂呀!:(

网友A:
这就太多了。板卡是不是有问题。比方电压,时钟,速率,校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太多了。板卡是不是有问题。比方电压,时钟,速率,校验电路。

system clock用FPGA的系统时钟可以吗?

网友B:
不知道。等猴哥

网友A:
什么叫系统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系统时钟?

我指FPGA的工作时钟?不知道可以这样讲不?

网友A:
生成IBERT的时候,她让你选时钟,如果不能选,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IBERT的时候,她让你选时钟,如果不能选,肯定不行

可以选 我用的是FPGA的工作时钟 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在这块?

网友A:
如果让你选,你就检查看该时钟的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让你选,你就检查看该时钟的质量如何

FPGA的工作时钟用示波器测过 质量可以保证
另外为什么好多资料上说 要将TX和RX用SMA连接起来呢?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用的开发板?

网友A:
我先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开发板?

不是 是自己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开发板?

RXRECCLK DCM Status: NOT LOCKED
MGT LINK Status:NO LINK
TX DCM Status:locked
什么情况呀?困惑中。。。。: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开发板?

急等猴哥 这是怎么回事呀 困惑呀:@

网友C:
你没有接收么??

网友A:
这不是接收没有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接收没有数据么??

恢复时钟的DCM没有锁定 接收端没有显示数据 不知道有没有因果关系 劳烦猴哥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接收么??

有接收  不知道此问题用意何在?本人菜鸟一个 劳烦高手细讲

网友A:
那是你接受的数据不能被识别。查下速率,然后还有我给你说的那些东西。
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你板子信号完整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