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Ie总线的超高速信号采集卡的设计

楼主(2012-12-19):
设计一种基于PCIe总线的不间断采样和传输的超高速数据采集卡。利用双400MHz、14位AID转换器实现了800 MHz、14位的信号高速、高精度采集,论述了利用Xilinx公司FPGA的IPCORE设计实现PCIe总线控制接口。基于PCIe总线,采用乒乓交换数据传输的机制,实现了高速采样数据流的不间断传输。最后给出了实际采集数据的频谱。利用该采集卡构成的数据采集系统在雷达侦察和干扰领域拥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雷达对抗系统中,需要对于雷达信号进行实时测频,并可以对感兴趣的信号进行储频,为假目标欺骗干扰或压制干扰提供测频结果和储频数据。而数字测频是当今发展最快的测频技术之一。数字测频、储频的关键技术之一即是超高速、高精度、不间断的信号采集技术。采样速率和精度的不断提高,使得数据传输和存储越来越成为数据采集系统的技术瓶颈。
目前大部分高性能数据采集卡都是基于PCI、CPCI、VME等总线,最高持续传输速率难以超过400 MB/s,因此大多数采集卡采用采集和存储分时工作的模式,即在板内设有一定容量的存储器,当存储器存储数据到一定量时,停止采集而开始上传数据,上传完毕后再重新启动采集,不断循环,文献也提出采集传输的流水工作模式,提高采集的效率。这些工作方式虽然也能满足大部分数据采集的要求,但是在信号非常密集的环境中,交替工作模式将导致侦察截获概率降低,带来干扰的效能下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论述了一种基于PCIe总线的数据采集卡,该采集卡不但可以达到800 MHz/s采样率、14 bit采样精度,还具有不间断采集、实时上传的能力(在测频只取其中8位分辨力,储频时取14位分辨力,根据系统的总数据量可编程)。该采集卡可以与高速信号处理器配合使用,构成信道化的数字测频、储频系统,双信道系统的组成示意图见图l。

楼主:
1 系统总体设计
本采集卡的设计主要包括超高速A/D转换器模块、时钟产生模块、大容量存储器模块和基于FPGA的控制模块。如图2所示,待采集的模拟信号经过信号调理放大到合适的电平范围,送入到两片工作于交叉采样模式的A/D转换器,转化后数字信号直接送至FPGA控制器,在FPGA内部实现信号电平转换数据缓冲后,首先存储于A路动态存储器中,当A路存储器存满后,数据立即转存于B路存储器,同时启动数据上传操作,将A路存储器的数据通过DMA方式上传至主机存储或传输到信号处理板中;当B路存储器存满后,数据存储立即切换至A路存储器,同时也启动B路存储器的上传操作,如此反复循环。由于PCIe接口传输速率大于信号采集速率,因此可以保证数据的不丢失。

2 双路高速高精度A/D转换器设计
高速A/D转换器模块是采集卡工作的最前端,它的设计优劣将决定着采集卡的性能指标。其中信号调理部分的功能就是在保证待测信号不失真的前提下,对输入的信号进行低噪声放大、滤波等处理。由于待采集的信号为高频信号,需要进行阻抗匹配和前置放大,可以选用低失真的有源放大器或射频变压器。
有源放大器的优点是输入动态范围大,在一定带宽内增益可调,缺点是有源设计会引入一定噪声;射频变压器的优点是无源设计、带宽相对高,缺点是增益固定不可调,输入信号的幅度受到限制,并且给系统带来插入损耗。综合考虑系统设计指标要求,本系统选用TI公司的THS4509放大器作为信号调理器件,该运放具有非常好的宽带特性,增益设置为10 dB时,-3 dB带宽达l900 MH-z,单电源供电以及输出共模电压可调的特性使得THS4509非常适合于高性能的信号采集系统中;考虑到目前市场上难以得到单片A/D转换器可以达到800 MHz/s采样率和14 bit分辨率的设计指标,因此采用了两片ADS5474作为本采集卡的A/D转换器,该A/D转换器的最高采样率为400MHz/s,14 bit的分辨率,-3 dB带宽达l 400 MHz,LVDS电平的信号输出可以直接连接至FPGA处理器,方便了系统设计,两片ADS5474 工作于交叉采样模式,达到了等效于800 MHz/s的采样效果。

楼主:
信号采集是连续的,而数据的上传是由主机软件通过DMA方式间断获取,因此需要设计大容量的存储器以缓存数据,同时为了达到不间断采集目的,设计了两块存储区采用乒乓缓存的工作方式,即一块存储区用于缓存A/D转换器高速数据时,另一块存储区用于将先前已存储的数据上传。大容量内存采用Micron公司的内存模块MT4HTF3264HY-53E,该内存模块容量256 MB,数据总线宽度64 bit,采用SODIMM封装形式,数据访问带宽最高可达4.3 GB/s,远超出本系统的需求。
当采集卡工作于最高采样率800 MHz/s、14 bit分辨率时,转换的数据率将会达到1.6 GB/s,给后续的数据传输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常用的总线如PCI,PXI等已经满足不了如此高的速率要求,本系统采用了8通道的PCIe总线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每通道运行速率2.5 Gb/-s,采用8b/10b编解码方式工作,可以得到总数据带宽约2 GB/s,达到实时传输数据的要求。
3 基于IPCORE的PCIe控制接口设计
PCIe接口控制电路是本采集卡的关键模块,通过PCIe控制核完成主机与采集卡的数据交互。PCIe拥有多种组件类型,每一类型均采用了复杂的系统级折衷方案,以满足严格的设计目标。为了能加快产品研发进度,本设计采用Xilinx公司的Logicore IP for PCI Express来设计PCIe高性能互连设计接口,该IP核占用FPGA资源少、功耗低,包含有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传输协议层和配置空间。
如图3所示,层与层之间有明确的分工,相比PCI总线不分层的协议描述更加抽象,传输协议层与数据链路层负责将采集到的数据按批次组包,包在层与层之间传递时会附加对应的校验和帧信息。PCIe标准使用应答重传机制,在数据链路层包括相应的应答延迟和重传延迟定时器,这两个定时器收到串行解串模块与传输介质延迟的影响比较大,太小的重传延迟往往会造成不必要的重传,从而显著降低性能,因此在不同的采集环境下需要进行针对性的调整。设计中这两个定时器的值可以通过软件界面进行配置修改,通过驱动软件来动态修正两个定时器以达到采集传输性能的最优化。

楼主:
4 系统采集时序控制
系统控制模块完成采集数据上传、主机命令的下发和执行:系统控制采用有限状态机的控制方式,如图5所示。当系统上电后控制器默认进入初始化状态,完成默认参数的配置,包括采样频率、采样深度、触发方式、时钟源的选择、模拟输入的量程和耦合方式等,初始化执行完毕后进入空闲状态,等待接收主机命令和执行操作;
当接收到启动采集的命令后,控制器首先将AD输入的数据总线挂接在内存A数据总线上,并启动内存A的DDR2控制器执行写操作;当内存A存储到软件设定的深度或存满时,切换AD输入的数据总线挂接在内存B数据总线上,启动内存B的DDR2控制器执行写入操作,同时通过DMA中断通知主机,等待主机上传内存A中的数据;如此反复循环工作,直到收到主机停止采集的命令再返回到空闲状态。

5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基于PCIe高速串行总线和FPGA控制器的超高速信号采集卡的设计技术,实现了不间断采样和连续传输等关键技术。采集到的信号频谱见图6。该采集卡已应用于某雷达侦察和干扰系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网友A:
谢谢楼主了   呵呵  很感谢  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   路还很长   技术还需要不断进步  不断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了   呵呵  很感谢  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   路还很长   技术还需要不断进步  不断学习 ...

你参加活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