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配置问题

楼主(2012-12-19):
IO口单独配置可如下:
#define A1 PCout(6)
#define B1 PCout(7)
RCC->APB2ENR|=1<<4;              //I/O port C enable clock
GPIOC->CRL&=0X00FFFFFF;          //C6&7 init
GPIOC->CRL|=0X33000000;          //set C6&7 push-pull ouput 50MHZ mode
GPIOC->ODR=1<<6;                 //set C6&7 output high
GPIOC->ODR=1<<7;
请问怎么同时配置PB从0到7口?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厂商提供的接口?
非要自己直接去弄寄存器?

网友B:
GPIOC->ODR=1<<7 | 1<<6 | 1<<5 | 1<<4 | 1<<3 | 1<<2 | 1<<1 | 1<<0;
这样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C:
用库函数省时省心还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