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2-12-19):
目前进入STOP模式和外部中断退出都OK.
问题是进入低功耗后电流还有10~30MA 而且是波动的.
我在进入休眠的操作是:
1.将不用的外设模块关闭电源(已关闭)
2.将无用的IO设置成上拉输入模式(有朋友说是模拟输入省电,但是实际测试还是上拉省电一些
)
3关闭PLL输出
4.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正常运行是PLL9倍输出72M)
5.外设时钟(AHB APB1 APB2 上的外设都对照着关了.)

网友A:
确定这个测量到的电流是STM32自身的电流而非外围器件消耗的电流。给出你的原理图最好。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要确定这个测量到的消耗的电流哪里的,电流是STM32自身的电流而非外围器件?

网友C:
原理图贴出来看下

网友D:
楼主,你正常模式下的功耗是多少的,在看下你的外围电路的功耗的,就能确定是不是真的进入到低功耗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