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推荐

楼主(2012-12-19):
大家推荐一款开发技术成熟的ARM芯片,由于要与交换芯片连接,所以这款芯片需要有MII接口,而且能移植Linux系统

网友A:
带这样的借口芯片很多,你首先要确认使用哪个厂家的,ATMEL,SAMSUNG,等,然后再确定ARM几,最后选择合适的型号,你这样啥要求没有,只有MII接口要求,选择范围太大了

网友B:
带MAC接口的基本上都支持该接口,比如ATMEL,TI, FREESCALE之类公司都有

网友C:
要求提的要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