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散热片后二级管最高温度64度,是否可靠?一遍发热温度不超过多少?

楼主(2012-12-19):
加散热片后二级管最高温度64度,是否可靠?一遍发热温度不超过多少?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二极管datasheet上的工作温度范围不就知道了

一般要保留一定的冗余

网友B:
用的是TO-220的哪种封装吗?电压、电流多大?
加了散热片测得的64度?那环境温度多少?计算下温升。
考虑下室温 或者使用最高温度,再加上温升 对比规格书,是否超标

网友C:
要考虑环境温度的哦!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用的是TO-220的FFP15S60S, 加了散热片测得的64度,环境温度20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TO-220的FFP15S60S, 加了散热片测得的64度,环境温度20度

环境温度20,测得二极管温度64.那要看你的最高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假设为Tamax,那么大概来讲,在Tamax下,二极管的温度会达到64+(Tamax-20)。一般根据二极管的规格要求,都会留有降额的,比如150度的二极管,可能表面温度最好限制在125度以下。这个还得看你的功耗和二极管表面到节的热阻。
所以,我认为,在你最高的环境温度下工作,二极管的表面温度在125度以下,都是可以的。

网友F:
工作环境不是很恶劣,没问题,这点温度算神马。。。

网友G:
60几摄氏度根本就没有问题,二极管的结温一般大于150摄氏度,低于120度温升就不用考虑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