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高手解答, PWM 控制風扇速度

楼主(2012-12-20):
小弟正在做一個用pwm控制風扇速度的功能, 用兩個button 分別控制風扇加速和減速
在網上找了很多資料
也用了仿真的軟件來測試成果 ,測試結果表示可行

但當實際在麵包版上測試, 就完全沒有反應, 風扇動也不動

以下是code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timer1;
int time;
sbit PWM=P1^2;
void system_Ini()
{
    TMOD = 0x10;
        TH1 = 0xfe;
        TL1 = 0x33;
        TR1 = 1;
    IE = 0x8A;
}
/**************************************************
Function: delay_us();
Description:延时  单位:微秒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0;
    for(i=0;i<x;i++)
    {;}
}
main()
{ time=50;
  system_Ini();
  while(1)
  {
    P2|=0xff;
        if(P2==0xfe&&time<100)
          {delay_us(1200);
          if(P2==0xfe)
          time+=1;}
        if(P2==0xfd&&time>0)
          {delay_us(1200);
          if(P2==0xfd)
          time-=1;}
        if(timer1>100)
    timer1=0;
    if(timer1<time)
        PWM=0;
    else
        PWM=1;
  }
}
/*************************************
[ t1 (0.5ms)中断] 中断中做 PWM 输出
  ------------1000/(0.02ms*250)=200Hz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
        TH1 = 0xfe; //11.0592
        TL1 = 0x33;
         timer1++;
}

因為老師表示再做不出成果就會fail我
所以 跪求各位前輩們出手相救 謝謝!

网友A:
风扇并个100uf 电解

网友A:
一般调制的是+12V
普通2只脚的直流风扇,转速就是靠PWM来调压实现
12V 用U2 驱动Pmos 并个电容,gnd 接地 调整的时候并个万用表监控电压

网友B:
有示波器的话,先看看有没PWM输出波形吧 ,至少分分开是你程序问题还是你搭电路的问题。

网友C:
绿色底黑色字 看起来好累人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调制的是+12V
普通2只脚的直流风扇,转速就是靠PWM来调压实现
12V 用U2 驱动Pmos 并个电容,gnd 接地 ...

請求相關的線路圖

因為我是硬件苦手 麻煩各位

网友D:
在风扇两端并一个100UF电解电容,把PWM频率改为3000,200Hz太低了。最好找没有缓启动功能的风扇

网友E:
首先,确定那个ULN芯片有没有给风扇送上电,你可以把风扇换成一个LED(串一个1K的电阻),看能不能亮。能亮说明这部分电路没问题。然后再单独给风扇加个电,看转不,能转说明风扇没问题。先确定问题在哪,自己想想

网友E:
对了,把那个ULN的芯片用法好好看一下,觉得有点问题

网友F:
分段测试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排查问题   最终总是能找到问题的  呵呵   注意驱动电流和电压的大小

网友G:
人为给ULN2823 7脚加高电平,转了,查MCU和程序,不转,查ULN2823和风机,风机电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为给ULN2823 7脚加高电平,转了,查MCU和程序,不转,查ULN2823和风机,风机电源等

查MCU和程序,不转 <---这是否表示程序可能有问题??其实现在我都在迷惑中,到底是驱动问题还是程序
(用 Proteus的波器觀測到pwm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确定那个ULN芯片有没有给风扇送上电,你可以把风扇换成一个LED(串一个1K的电阻),看能不能 ...

单独给风扇加个电,风扇没问题
其实现在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P1^2 出到pwm 波但不能驱动风扇

网友H:
先检查电路是否正确,仿真图中可以不连电源和地(实际上是默认连接的),实际系统中必须正确连接,另外就是电机工作电压和功率是否合适,不能超出电源和驱动的带载能力。

网友I:
这个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检查电路是否正确,仿真图中可以不连电源和地(实际上是默认连接的),实际系统中必须正确连接,另外就是 ...

刚刚我试了用领导代替风扇的位置,LED可以控制光量,所以我假设PWM程序和基本电路没有出错

我想问要如何令DC风扇受PWM信号驱动并可以控制速度在电路上
果然不会只是接个ULN2803后再接直流风扇就令到佢受PWM控制这么简单

请求各位前辈教导希望有线路图教接驳

网友J:
如果说LED做负载可以调光的话.你要实测下你的ULN2803的驱动电流有多大,是不是能够带动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说LED做负载可以调光的话.你要实测下你的ULN2803的驱动电流有多大,是不是能够带动风机. ...

ULN2803的驱动负载电流为500mA,驱动电压50V,应该是可以带动风机
但现在DC风扇就是不受pwm 所驱动

网友D:
这种风扇不是普通直流风扇,其实是无刷直流风扇,里面有调速电路,有的还用单片机控制,只用脉冲方波时,频率太低有时不能启动的。你先把PWM部分程序注释掉,定时器中断也去掉,在主程序里只用一句 PWM=1,这时电机应该直接在VCC下转起来

如果按这个方法能转起来,就直接在电机两端加一个100UF电解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另外也有可能是风扇启动时,电流太大,把VCC拉低,你的单片机一直在反复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风扇不是普通直流风扇,其实是无刷直流风扇,里面有调速电路,有的还用单片机控制,只用脉冲方波时,频 ...

是否改成这样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timer1;
int time;
sbit PWM=P1^2;
void system_Ini()
{
    TMOD = 0x10;
TH1 = 0xfe;
TL1 = 0x33;
TR1 = 1;
    IE = 0x8A;

}
/************************************************* *
Function: delay_us();
Description:延? ?位:微秒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0;
    for(i=0;i<x;i++)
    {;}
}
main()
{ time=50;
  system_Ini();
  while(1)
  {
                          PWM=1;
  }
}
/*************************************
[ t1 (0.5ms)中?] 中?中做 PWM ?出
  ------------1000/(0.02ms*250)=200Hz
*************************************/
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3 ?定?器1的中??
{
TH1 = 0xfe; //11.0592
TL1 = 0x33;
timer1++;
}

直接在电机两端加一个100UF电解电容,是否像这样不用ULN2803了,直接连在P1^2

我是一个菜鸟,很多野也不会,但我真的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不要感到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照片,好象接错线了吧?控制端和输出端不是同一个?

只是影这张是不小心接错了
后来在测试时,控制端和输出端是在同一个

网友D:
程序先按上面的方式,电路接成下面的方式,P1.2要设置成推勉输出或者加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先按上面的方式,电路接成下面的方式,P1.2要设置成推勉输出或者加一个上拉电阻
...

这个是什么?

网友D:
100UF电解电容,用来把方波转换成连续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UF电解电容,用来把方波转换成连续的直流电压

因为手头上的资源不足, 今日未能测试上面的野

前辈想问一下有关 pwm 风扇的知识

其实如果用4PIN pwm 风扇是否会方便很多

例如用在我的线路上:PWM风扇一只脚接12V一只脚接GND一只脚接出PWM的P1^ 2,余下的一只脚接在哪里
这样接驳是否正确?

用4线风扇还需要ULN吗?

程序方面又是否需要改动?

网友D:
用4线风扇不需要ULN,4线风扇的4条线分别是红:12V,黑:GND,黄:转速输出信号,白: PWM调速输入信号,你只要把P1.2接到白线输入一个20KHz的占空比可调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线风扇不需要ULN,4线风扇的4条线分别是红:12V,黑:GND,黄:转速输出信号,白: PWM调速输入信号,你只要 ...

請問我的程序要改那部分才可以做到输入一个20KHz的占空比?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另外也有可能是风扇启动时,电流太大,把VCC拉低,你的单片机一直在反复RESET ...

有可能,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D:
给你改了程序参考一下,不使用延时和中断,频率你自己调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1^2;

// 修改1000成其他数值可以改变方波频率
#define _MAX_TIMER_ 100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timer;
  unsigned int key_debounce1; // 按键1消抖动计数器
  unsigned int key_debounce2; // 按键2消抖动计数器
  unsigned char key1_state; // 按键1状态 0表示没按下 1表示按下
  unsigned char key2_state; // 按键2状态

  timer = 0;
  time = _MAX_TIMER_ / 2; // 开始时 50% 占空比
  key_debounce1 = 0;
  key_debounce2 = 0;
  key1_state = 0;
  key2_state = 0;

  for(;;)
  {
    if( key1_state==0 && (P2 & 0x01)==0 )
    {
      // 从没按下变成按下,开始计数
      key1_state = 1;
      key_debounce1 = 0;
    }

    if( key1_state==1 )
    {
      key_debounce1 += 1;
      if( (P2 & 0x01)==0x01 && key_debounce1>500 )
      {
        // 从按下变成没按下,而且时间超过设定数值,认为是有效按键
        // 修改500成其他数字可改变消抖动时间
        key1_state = 0;

        if( time<_MAX_TIMER_ ) time += _MAX_TIMER_ / 30; // 30级调速
      }
    }

    if( key2_state==0 && (P2 & 0x02)==0 )
    {
      // 从没按下变成按下,开始计数
      key2_state = 1;
      key_debounce2 = 0;
    }

    if( key2_state==1 )
    {
      key_debounce2 += 1;
      if( (P2 & 0x02)==0x02 && key_debounce2>500 )
      {
        // 从按下变成没按下,而且时间超过设定数值,认为是有效按键
        // 修改500成其他数字可改变消抖动时间
        key2_state = 0;

        if( time>=_MAX_TIMER_ / 30 ) time -= _MAX_TIMER_ / 30; // 30级调速
      }
    }

    timer += 1;
    timer = (timer % _MAX_TIMER_);

    if( timer<time ) PWM = 1;
    else PWM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改了程序参考一下,不使用延时和中断,频率你自己调

#include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1^2;

// 修改1000成其他数值可以改变方波频率
#define _MAX_TIMER_ 1000  <---这个就是控制频率吗? 如果要20KHz 是否将1000 改成20000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timer;
  unsigned int key_debounce1; // 按键1消抖动计数器
  unsigned int key_debounce2; // 按键2消抖动计数器
  unsigned char key1_state; // 按键1状态 0表示没按下 1表示按下
  unsigned char key2_state; // 按键2状态

  timer = 0;
  time = _MAX_TIMER_ / 2; // 开始时 50% 占空比
  key_debounce1 = 0;
  key_debounce2 = 0;
  key1_state = 0;
  key2_state = 0;

  for(;;)
  {
    if( key1_state==0 && (P2 & 0x01)==0 ) <----这个如果无解读错,就是P2.0按下
    {
      // 从没按下变成按下,开始计数
      key1_state = 1;
      key_debounce1 = 0;
    }

    if( key1_state==1 )
    {
      key_debounce1 += 1;
      if( (P2 & 0x01)==0x01 && key_debounce1>500 )
      {
        // 从按下变成没按下,而且时间超过设定数值,认为是有效按键
        // 修改500成其他数字可改变消抖动时间
        key1_state = 0;

        if( time<_MAX_TIMER_ ) time += _MAX_TIMER_ / 30; // 30级调速
      }
    }

    if( key2_state==0 && (P2 & 0x02)==0 ) <----这个就是P2.1按下
    {
      // 从没按下变成按下,开始计数
      key2_state = 1;
      key_debounce2 = 0;
    }

    if( key2_state==1 )
    {
      key_debounce2 += 1;
      if( (P2 & 0x02)==0x02 && key_debounce2>500 )
      {
        // 从按下变成没按下,而且时间超过设定数值,认为是有效按键
        // 修改500成其他数字可改变消抖动时间
        key2_state = 0;

        if( time>=_MAX_TIMER_ / 30 ) time -= _MAX_TIMER_ / 30; // 30级调速
      }
    }

    timer += 1;
    timer = (timer % _MAX_TIMER_);

    if( timer<time ) PWM = 1;
    else PWM = 0;
  }
}

用单片机测试 将LED 连在P1^2 , 结果 led 没有反应 , 按键也没有反应

是否我解错了d code 还有一些地方要自己填写?

网友D:
你理解是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另外也有可能是风扇启动时,电流太大,把VCC拉低,你的单片机一直在反复RESET ...

有可能是

网友D:
刚才看了AT89S52的PDF,不需要端口设置,但是驱动能力很小,需要外接三极管来驱动LED,直接把LED接到P1.2只有很小的电流,驱动不了。你换一个STC的单片机吧,可以设置为推勉输出,直接点亮LED,你现在的风扇不转,可能是因为单片机驱动不了ULN2803

网友D:
我贴的程序漏了把P2的上拉电阻打开,检测不了按键,在for(;;)前面加上P2=0xFF;

网友D:
这个程序用你现在的硬件,不用ULN2803应该可以直接驱动4线风扇,频率不一定要20KHz,多试验几个数字,找到能控制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看了AT89S52的PDF,不需要端口设置,但是驱动能力很小,需要外接三极管来驱动LED,直接把LED接到P1.2只 ...

现在换了 STC 12C5A60S2,
在for(;;)前面加上P2=0xFF;
LED还是未能点亮

网友D:
不会吧?你临时这样测试一下:把程序改为只有几句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1^2;

void main()
{
  PWM = 1;
  for(;;){}
}

这样应该可以让LED微弱亮起来,而且不需要电解电容,可以让ULN2803输出12V的

网友D:
或者把PWM=1,改为PWM=0,LED负极接P1.2,正极接一个50欧电阻再接5V,好象51只能吸电流,这样驱动才行。确定你的LED没烧掉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把PWM=1,改为PWM=0,LED负极接P1.2,正极接一个50欧电阻再接5V,好象51只能吸电流,这样驱动才行。确 ...

对对对, 看来是pin位问题我用其他pin 可以
现在试回上面的code

LED点亮了 , 按钮后没有影响led的光量我转下pin位试下,好像刚刚将相关的pin都用到坏了

最后看来是真的不能控制led的光量

楼主:
NMOS场效应管 都买那只?

FAN的GROUND是否要接MCU的GROUND 两个GND要接在一起??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2^3;
sbit PWM2 = P2^4;

void main()
{
  PWM = 0;
  PWM2 = 1;
  for(;;){}
}

刚刚用了这个试了,
将2^3 和2^4 分别都试过接在PWM风扇,但都不能停止风扇的转动
是否表示我的PWM风扇坏了还是接驳方法有问题?

网友D:
FAN的GROUND是否要接MCU的GROUND 两个GND要接在一起??
使用4线PWM风扇时,要把GND接在一起,使用ULN2803控制普通风扇时,风扇的GND要接在ULN2803的输出脚,不能接MCU的GND

将2^3 和2^4 分别都试过接在PWM风扇,但都不能停止风扇的转动
你的代码没有发送PWM波,还没有控制能力

LED点亮了
LED能点亮了吗?LED的正极接在PIN上还是接在GND?如果接在PIN上,那么这个PIN应该可以驱动ULN2803了,只要用2线风扇,接风扇的红黑2条线就可以了,用更多线风扇也可以,只用红黑2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N的GROUND是否要接MCU的GROUND 两个GND要接在一起??
使用4线PWM风扇时,要把GND接在一起,使用ULN2803控 ...

LED是在单片机的,所以我都不太清楚,正极接在PIN上还是接在GND

但这个CODE 未能控制led的光量,原因在哪里? 是否要用风扇才能试到

网友D:
运行下面2个程序,看哪一个可以在按键后把灯灭掉,就知道LED的接法,根据接线修改PIN位

程序1:LED正极接PIN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 LED亮
  P2 = 0xFF;

  // 等待按键
  for(;;)
  {
    if( (P2 & 0x02)==0x02 ) break;
  }

  // LED灭
  P2 = 0;

  for(;;){}
}

程序2:LED负极接PIN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0;
  for(i=0;i<x;i++)
  {;}
}

void main()
{
  // 等待按键
  for(;;)
  {
                // LED亮
                P2 = 0;
                delay_us(100);

    // 检测按键
    P2 = 0xFF;
    if( (P2 & 0x02)==0x02 ) break;
  }

  // LED灭
  P2 = 0xFF;

  for(;;){}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下面2个程序,看哪一个可以在按键后把灯灭掉,就知道LED的接法,根据接线修改PIN位

程序1:LED正极接P ...

不好意思,我出去买零件,晚上才回来,那时才回报结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下面2个程序,看哪一个可以在按键后把灯灭掉,就知道LED的接法,根据接线修改PIN位

程序1:LED正极接P ...

出现了 理解之外的情况!

程序1:LED正极接PIN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 LED亮
  P2 = 0xFF;

  // 等待按键
  for(;;)
  {
    if( (P2 & 0x02)==0x02 ) break;
  }

  // LED灭
  P2 = 0;

  for(;;){}
}

LED 一开始发亮, 但按P2^1 后, LED没有变化

程序2:LED负极接PIN

#include <reg52.h>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0;
  for(i=0;i<x;i++)
  {;}
}

void main()
{
  // 等待按键
  for(;;)
  {
                // LED亮
                P2 = 0;
                delay_us(100);

    // 检测按键
    P2 = 0xFF;
    if( (P2 & 0x02)==0x02 ) break;
  }

  // LED灭
  P2 = 0xFF;

  for(;;){}
}

LED 一开始闪了一闪就没有发亮, 按P2^1 后, LED没有变化

#include <reg52.h>

void main()
{
  // LED亮
  P2 = 0xFF;

  // 等待按?
  for(;;)
  {
    if( (P2 & 0x02)==0 ) break;  <---乱改成这个了
  }

  // LED?
  P2 = 0;

  for(;;){}
}

竟然成了一开始无LED亮,按P1^2后,LED就亮了, 但没法做到亮--->灭

楼主:
刚刚跟了这个测试了
都是未能驱动

用了这个code
#include <reg52.h>

sbit PWM = P2^3;

void main()
{
  PWM = 0; //PWM = 1 <---- 0 和 1都试过

}

直接比电 in pin , 风扇会动

网友L:
2803的输入电压用5V时,2803工作起来比较辛苦,不能处于深度饱和状态,导致输出的能量不够;可以试一下助力风扇一下,强制转起来,看看能不能启动;

楼主:
真的非常我担心被当掉

所以现在希望先完成用pwm 风扇控制速度,有些成果比老师看

12V PWM fan

火牛比12V电

单片机
IC: 12C5A60S2

我试过了在帖中的全部程序, 没有一个能控制pwm 风扇

网友E:
你不要出PWM,看看能不能让风扇转,觉得应该是ULN那个芯片的用法不对,我曾经用三极管驱动风扇都可以转的,另外风扇的正负极接对了么?

网友M:
建议不要把网页搞得太花,看起费力,我就不看了

楼主:
test 中 , 但 fail

楼主:
感謝大家
用PWM风扇 完成了
現在專心想想DC风扇的驅動

网友D:
看了你的LED测试结果,你的LED是负极接MCU的PIN脚,P2 = 0时会亮,硬件是正常工作的,PIN脚如果没有外部元件,不能输出5V信号。MCU要驱动ULN2803,必须给一个5V信号,电路按下面修改一下,加一个1K至10K的上拉电阻,然后把主程序改成,风扇应该全速运转

void main()
{
  for(;;) P2 = 0xFF;

网友N:
看了一下,注意if中与判断先分别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LED测试结果,你的LED是负极接MCU的PIN脚,P2 = 0时会亮,硬件是正常工作的,PIN脚如果没有外部元 ...

感谢大家 DC都成功了
你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O(2013-03-31):
无刷电机  与普通电机有哪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