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705没有转换数据的问题!!!!!!!急!!!!

楼主(2012-12-20):
在使用AD7705时,7705的时钟源我是用单片机输出PWM波,占空比为50%,频率为1MHz,波形用示波器查看正确。
时钟register配置为0x04,不分频,时钟位置1,50HZ输出更新率,13.1HZ的滤波器-3db截止频率。
设置register配置为0x46,增益为1,单极性工作,自校准。
出现问题是,DRDY引脚一直处于高电平,也就是说,一直没有AD值转换出来。我是用AD7705供电电压为3.3V。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好歹做什么用要说清楚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