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40裸奔:设置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功能是用看门口定时器做中断,控制LED灯翻转。在main函数中没有添加时钟设置函数时,可以正常工作;而加入之后,系统LED灯没反应了。时钟设置函数是天嵌库函数自带的,传递参数如下:

ChangeMPllValue(92,4,1);    //设置FCLK=200MHz,HCLK=100MHz,PCLK=50MHz
ChangeClockDivider(14,12);
初始化GPXCON等。。。

条件原因,没办法做调试,求阿南帮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时钟可能不可以直接改,改完后需要做使能操作才生效。

网友B:
示波器测试下LED输出波形,没反映也有可能是太快了内眼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时钟可能不可以直接改,改完后需要做使能操作才生效。

查了一下相关的可操作的寄存器,没发现这个使能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试下LED输出波形,没反映也有可能是太快了内眼看不出来。

这个应该不会,启动代码里设置的FLK为400MHz,main函数中我嵌入的代码是减小FCLK为200MHz,不可能更快的。
我在想是不是设置时钟对看门狗相关寄存器操作有限制?

网友B:
那就设置个IRQ断点,确认一下是否有进入看门狗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设置个IRQ断点,确认一下是否有进入看门狗中断。

JLINK挂了,调试不起来了。。。 晚上回去换个普通定时器中断PWM看看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