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关于设置位置图的问题。

楼主(2012-12-20):
用AD也有一段时间了,里面的一些功能还是比99好用多少。比如元件的comment(标识元件值和元件型号)就可以轻松的设置居中,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使用全局更改的话,所有的值方向都是一个。由于元件有横有竖,导致一部分元件值打印出来,看不清楚。只能一个一个的调节,各位大侠加师傅,你们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AD的元件号也可以居中   因为你元件摆放不一样    丝印号是跟着元件走的   必须手动调整   其他软件也是一样

楼主:
哦,看来是没有办法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