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串口,7位数据位,奇校验,怎么收发数据呢?

楼主(2012-12-20):
MSP430 串口,7位数据位,奇校验,怎么收发数据呢? 一直用的8位数据位,7位的没用过,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已经搞定了,设置下寄存器TxCTL就行了。

网友A:
是啊,能设置是8位数据还是7位数据的

网友B:
楼主,下次应该把问题描述清楚些,看你自己的解决方法,应该问“需要如何设置”,不过也赞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也来分享的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C:
您好 想问下您msp430串口通信的奇偶校验到底如何设置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您说设置TxCTL是定时器的寄存器么?请您指点下!我用的是F169!多谢多谢!

网友D:
不对吧!应该是UxCTL,呵呵,楼主应该是打错了!CHAR 的0或者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 想问下您msp430串口通信的奇偶校验到底如何设置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您说设置TxCTL是定时器的寄存器 ...

看UART的寄存器部分啊 写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E:
还是习惯八位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UART的寄存器部分啊 写的清清楚楚的

大哥,我想请教下那个寄存器设置后奇偶校验就自动生成了么?比如UCTL0=PENA+PEV+CHAR;然后把要发送的数据给TXBUF0就可以自动发送就校验位了么?那接收时是不是只需验证URCTL0的PE和RXERR是否为1就可以知道校验是否正确了么?这点不是很清楚,请您给指点下~多谢多谢!

楼主:
是啊,其实datasheet上写的很清楚,下载一个MSP430用户手册就可以啦~~如要校验,PENA就设置,然后PEV为1就偶校验,为0就奇校验,不过不校验,就PENA为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次应该把问题描述清楚些,看你自己的解决方法,应该问“需要如何设置”,不过也赞一下楼主,问题解 ...

谢谢啊,其实很简单的,当时是考虑怎么收发这样的7字节数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其实很简单的,当时是考虑怎么收发这样的7字节数据了~~~

输入错了,是7位数据

网友F:
这点很迷惑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想请教下那个寄存器设置后奇偶校验就自动生成了么?比如UCTL0=PENA+PEV+CHAR;然后把要发送的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