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编译出现诡异现象 基于8位PIC单片机

楼主(2012-12-20):
基于pic16f877A单片机,用MPLAB编写。编写的子程序(延时程序或者空语句),不管主程序有没有调用,都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端口呈高阻抗状态),软件仿真不断报错(PIC16 CORE PC=0x000E.stack underflow executing RETFIE instrucion.),实际搭建的硬件电路板也不工作。而将子程序屏蔽掉后,中断工作正常(B端口闪烁)。同样若将中断屏蔽掉,也正常。1,如果说是因为现场保护没做好的问题,但在没有调用的情况下,程序也不应该跑飞才对,2,或者说还是编译器本身出现了未知问题需要重装软件?

贴出简化后源程序如下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0 RB0
#define LED1 RB1
#define LED2 RB2
#define LED3 RB3
#define LED4 RB4
#define LED5 RB5
#define LED6 RB6

__CONFIG(XT&WDTDIS&LVPDIS);

/*************函数声明**************************/

void INITIAL(void);

void interrupt aiie(void);
/*
void INITIAL()
{
        ;
}
*/
void main()
{

        TRISB=0x00;       //RB设置为输出
    TRISD=0x00;       //RD设置为输出
        PORTD=0xff;       //初始化为高
        TMR1L=0;
        TMR1H=0;
        PORTB=0xff;       //初始化为高
    OPTION=0B10000101;//TIMERO        对内部时钟计数,预分频64
        INTCON=0B10100000;//运行TMR0溢出中断
    while(1);

}
void interrupt  aiie(void)
{
   T0IF=0;TMR0=0;PORTB=~PORTB;

}

楼主:
下载了MAPLAB  8.88 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