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PI CLK间隔时间这么长呢?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2-20):
uint16_t SPI_ReadWriteByte(uint16_t TxData)
{
while((SPI1->SR&1<<1) ==0);                                 //等待发送区空
SPI1->DR =TxData;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1->SR&1<<0) ==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1->DR;
}

主函数
while(1)
{
    SPI_ReadWriteByte(0x5555);
  }

我16M SPI时钟,为什么间隔发送时间这么长呢,按道理SPI发送时,也同时接收。收完应该就再发下个数据中间判断时间不用这么长吧

楼主:
木有人回答?

网友A:
这时间不长吧,你的单位都是US级的,已经很快了。那个时间应该是语句切换和执行时间。

网友B:
恐怕是这个语句的问题!
while((SPI1->SR&1<<1) ==0);
不妨写成
while((SPI1->SR&(1<<1)) ==0);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是这个语句的问题!
while((SPI1->SR&1

《 优先级比 & 高!并也在程序试了!确实没影响!

网友C:
代码的主体为函数,函数的进入和退出都回需要时间的,建议这样测试一下:
注意: 调整一下优化级别。
vu16  TT;
while {
  while((SPI1->SR&1<<1) ==0);                           //等待发送区空
  SPI1->DR =0x5566;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1->SR&1<<0) ==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TT=SPI1->DR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的主体为函数,函数的进入和退出都回需要时间的,建议这样测试一下:
注意: 调整一下优化级别。
vu16  TT; ...

这样确实优化了点,现在间隔缩短到1US。

网友C:
建议使用SPI 的DMA 发送数据,会提高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的主体为函数,函数的进入和退出都回需要时间的,建议这样测试一下:
注意: 调整一下优化级别。
vu16  TT; ...

这样确实优化了,间隔时间缩小了400NS,但现在还有1US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SPI 的DMA 发送数据,会提高速率的。

我是周期性的 。也不好用DMA循环采集吧!如果是单次采集,每次初始化DMA,那时候太长了!

网友C:
对于周期性的采集,使用DMA 自动重复传送可以无需CPU干预自动进行,利用DMA的完成中断通知CPU即可。
需要使用2个DMA通道,分别对SPI Tx 和SPI 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