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采集温度,并通过Modbus协议传输协议传输给PC吗?

楼主(2012-12-20):
目前只是检测温度值,但需要采集多个,所以老师要求利用Modbus协议,之前没有接触过利用通信协议来实现数据的收发,希望有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以搜一下MODBUS协议,不难的。

网友B:
这个我同学在学校专门研究过的,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同学在学校专门研究过的,可以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的啊

好呀,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过了

网友C:
不难吧,你想了解哪方面啊?之前做过485通信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难吧,你想了解哪方面啊?之前做过485通信modbus

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所以希望能从前辈那边得到点提示,具体我还不知道怎么问,还在看。但目前我在《MSP430系列单片机实用C语言程序设计_张晞_人民邮电出版社》这本书上看到有一个关于发送包的例子,用的是USART的串口。我看了一下,其中用到了一个接收控制寄存器U0RCTL,代码如下: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Rx()
{ if((U0RCTL&RXERR)==0)
     {
          AddUsData(UCA0RXBUF);
     }
  else
     {
          SetBaoErr();
          U0RCTL &= ~(FE+PE+OE+BRK);
     }
     LPM3_EXIT;
}

而我用的是之前在Ti网站上申请到MSP430lanuchpad,芯片是G2553,用的是USCI的串口(没有USART),对比一下两个数据手册,发现没有这个寄存器。U0RCTL &= ~(FE+PE+OE+BRK);  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产生错误时这些相应的位会置位,然后发送完包错误信息SetBaoErr()后,需要把它清楚。本来想把书上的程序移植到G2553上的,但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不知道能否请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B:
回复楼主的,我同**系方式的短信发给你的,查收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的,我同**系方式的短信发给你的,查收下的啊

好的,看到了,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所以希望能从前辈那边得到点提示,具体我还不知道怎么问,还在看。但目前我在《MSP430 ...

G2553没有uart??你再看下。

网友D:
按照它的数据格式传输即可

网友E:
分机号+读/写+起始地址+寄存器长度+crc

网友F:
这个协议比较好弄,去网上下载一个modbus调试精灵,网上好像还有人上传了51写的程序你找一下

网友G:
设备侧(slave)用freemodbus,很多现成实现。
PC侧(master)用libmodbus,但好像没ASCII模式。网上也有商业的二进制库。

网友H:
你在论坛找下,有个叫孙可的网友用STM32的modbus,我自移植过,用来传送温度和压力值。温度传感器是DS18B20.因为替别人做的,代码不方便发。不过几乎都是参考他的这个帖子的。只用到功能3和功能6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答,还在学习中,目前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MSP430中,使用串口如果要发送带有奇偶校检位的数据应该如何发送。我目前看一个前辈对51发送带有奇偶校检位的数据方式,其中说到“串口发送时,先把奇偶校验位的值写入TB8,然后再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SBUF  的“
具体网页:http://bbs.**/thread-88478-1-1.html

他的意思应该是,奇偶位是要自己算出来的,然后再写入TB8(对51不是很熟悉,所以TB8也不了解)。那么再MSP430中奇偶位应该写到哪里呢?还有如何发送这个校检位也不是太理解?  不知道是本身就理解错了,还是?望前辈指教。

网友I:
先去把modbus协议看明白  其它都好办了

网友J:
这东西不难

网友K:
做过 24路温度采集,通过类似MODBUS总线传给上位机。分辨率0.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过 24路温度采集,通过类似MODBUS总线传给上位机。分辨率0.1度

能先问一个问题吗?就是MSP430中,使用串口如果要发送带有奇偶校检位的数据应该如何发送。我目前看一个前辈对51发送带有奇偶校检位的数据方式,其中说到“串口发送时,先把奇偶校验位的值写入TB8,然后再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SBUF  的“
具体网页:http://bbs.**/thread-88478-1-1.html

他的意思应该是,奇偶位是要自己算出来的,然后再写入TB8(对51不是很熟悉,所以TB8也不了解)。那么再MSP430中奇偶位应该写到哪里呢?还有如何发送这个校检位也不是太理解?  不知道是本身就理解错了,还是?望前辈指教。

网友K:
奇偶应该是自动填充的,不排除有些要自己写。
  在485通信中,奇偶校验位是当做地址位来使用的,这时就要人为填充

网友L(2014-04-27):
也在看 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