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间求解

楼主(2012-12-20):
我现在用一个3V1A的充电器加一个二极管和10欧电阻对2.4V 900MA的镍镉电池充电,请问充电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A:
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法计算,建议实测充电电流和电压,一般以1.2倍容量计算充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法计算,建议实测充电电流和电压,一般以1.2倍容量计算充电时间。 ...

电池冲的时候电压会变,然后电流也会变,固不知道有什么函数可以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冲的时候电压会变,然后电流也会变,固不知道有什么函数可以计算

你的电源不一定是稳压的,市电也不一定是220V,二极管特性未知,所以任何函数都不可能算准,我建议你选择最关键,也是变化最小的充电电流和电池电压进行计算,假定此电流和电压恒定,当然,你不要等电池快充满了再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