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工业电源专业词汇解析2

楼主(2012-12-20):
残余电压(Ur):当流过放电电流时保护器指定端的峰值电压。
  风扇轴承:目前市场上的风扇,其轴承一共有三类:含油轴承、单滚珠轴承(也就是含油加滚珠)、双滚珠轴承。滚珠轴承的优点在于它的使用寿命长,同时自身发热量小,噪音小,比较稳定。而含油轴承在长时间使用以后,其中的油脂挥发,轴承磨损,后期噪音会很大,寿命也短。分辨是含油轴承还是滚珠轴承,最简易的办法就是用手拨动扇叶,用同样的力量,滚珠轴承的转动要更容易一些,转动的时间也长,而且在停下来的时候会稍稍往反方向转一下;而含油轴承的则明显不一样。
  失真:失真分为波形失真,电压失真、电流失真…等,不论是何种失真,皆以百分比来计算,其失真的大小与谐波、电压、电流以及功率因子有关系。
  电磁传导干扰:从电磁安全的角度上讲,电脑要符合电磁干扰标准。电磁对电网的干扰会对电子设备有不良影响,也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国际标准化组织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制定了若干标准,标准要求电子设备的生产厂商对其产品的辐射和传导干扰降低到可接受程度,最著名的是“FCC B”,它是美国对住宅环境所制定的电磁干扰标准。
  服务器电源:服务器电源有两种,一种是冗余服务器电源,一种是大功率电源。冗余服务器电源由两个PC电源组合而成,两个电源之间通过一些特殊的电路进行连接,在一个电源工作时,另一个电源处于备用状态,当工作的电源突然出现故障时,另一个备用电源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替故障电源进行工作,以防止服务器出现“宕机”现象。冗余服务器电源一般用在银行、电信等不可“宕机”的部门,普通消费者往往并不适合采用。
  输出阻抗:阻抗是电路或设备对交流电流的阻力,输出阻抗是在出口处测得的阻抗。与模拟输出串联表示的等价阻抗。阻抗越小,驱动更大负载的能力就越高。
  电击保护:当被保护线路的相线直接或通过非预期负载对大地接通,而产生非正弦波形并且其有效值是瞬时变化的剩余电流,当该电流大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
  高电流脉冲(Ish):依据标准DIN VDE 0675 part1的过压保护设备的4/10波形的测试电流, 被测设备必须能承受2次这样的电流.
  输入电压范围:即UPS允许市电电压的变化范围,因为当地的电压波动情况直接影响UPS的运行,特别是有些地区电网比较恶劣,白天和晚上的电压相差很大。如果UPS 要24小时工作,在如此大的变化范围里,UPS能否工作至关重要。如不能工作,只有转电池,这样一则电池并没有用于真正的断电,二则频繁转电池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如果该UPS的转电池装置为继电器,则对继电器的损坏特别严重,大大增加了UPS的故障率。
  电压保护等级(Up):标准雷电脉冲击穿电压的峰值,在额定放电电流Isn下,受保护端的残余电压,对于电源系统避雷器而言,根据过压分类保护水平决定其安装位置;对于信息系统保护器而言,保护水平必须与欲保护系统和设备的兼容性相匹配.
  工作电压:工作电压指的也就是CPU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随着CPU的制造工艺与主频的提高,CPU的工作电压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低电压能解决耗电过大和发热过高的问题,这对于笔记本电脑尤其重要。
  输入阻抗:阻抗是电路或设备对交流电流的阻力,输入阻抗是在入口处测得的阻抗,一个输入放在一个驱动它的信号源的负载数量。高输入阻抗能够减小电路连接时信号的变化,因而也是最理想的。在给定电压下最小的阻抗就是最小输入阻抗。作为输入电流的替代或补充,它确定输入功率要求。
  电压等级(Uc):能加在指定端不引起特性的变化和击活保护元件的最大电压。
  功率因子:这个数值通常介于0与1之间,而且其数值绝对不能大于1,它是W(实功率)与VA(虚功率)值之间的比数,而比数的高与低,比数越高则电器本身的效能越好,反之比数越低,则表示电器本身所消耗的能源越大,也就越耗电。
  瞬间反应能力:当输入电压在瞬间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允许范围之内),输出的稳定电压值恢复正常所用的时间,也是电源对异常情况的反应能力。
  电源风扇:电源风扇是电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负责将电源内的热空气抽出。打开电源内部可以看到有两块较大的散热片,散热片上的大功率管的性能和极限参数直接影响到电源的安全承载功率和产品成本。此外,电源的后部两个插座分别用来连接外界电源和为显示器提供插座,一般雄性插座为电源插座。在两个插座间有个电压设定开关用于切换110V与220V两种电压制式,在国内普遍采用220V电压制式,如果错误的设定在110V档上会对电源造成伤害。
  过流保护:当被保护线路负载增大,而产生大于1.4倍额定电流时,保护器延时后切断该线路。
  系统认证:作为专业用户的整体解决方案,工作站需要进行整机系统认证,确保系统可以处理由双CPU,多个高速转动的磁盘及图卡产生的热量,确保电源可满足开机和高速转动的磁盘及图形卡的稳定电压的要求,保证产品在最苛刻的环境下也能够稳定运行。
  电源功率:电源功率越小,机器所产生的热量就小,这样机器连续投影时间就长。为了使用安全,投影机里一般装有过热保护装置。
  噪音和滤波:这项指标需要通过专业仪器才能直观量化判断,主要是220V交流电经过开关电源的滤波和稳压变换成各种低电压的直流电,噪音标志输出直流电的平滑程度,滤波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输出直流电中交流分量的高低,也被称为波纹系数,这个系数越小越好。同时滤波电容的容量和品质也关系到电流有较大变动时电压的稳定程度。
  电源管理:指如何将电源有效分配给系统的不同组件。电源管理对于依赖电池电源的移动式设备至关重要。通过降低组件闲置时的能耗,优秀的电源管理系统能够将电池寿命延长两倍或三倍。
  过压保护:当被保护线路的电源电压高于一定数值时,保护器切断该线路;当电源电压恢复到正常范围时,保护器自动接通。
  阻抗(Impedance):注意与电阻含义的区别,在直流电(DC)的世界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但是在交流电(AC)的领域中则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而我们日常所说的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
  电源消耗管理:IEEE802.11还定义了MAC层的信令方式,通过电源管理软件的控制,使得移动用户能具有最长的电池寿命。电源管理会在无数据传输时使网络处于休眠(低电源或断电)状态,这样就可能会丢失数据包。为解决这一问题,IEEE802.11规定了AP应具有缓冲区去储存信息,处于休眠的移动用户会定期醒来恢复该信息。
  回波损耗:在高频场合,反映行波在保护设备的过渡点处被反射的比例,在这一参数下可直接衡量,保护器件与系统的涌波阻抗的匹配程度,对于数据传输系统,为防止位错误,系统的回波损耗必须大于20dB。
  最大放电电流(Imax):避雷器必须承受8/20波形的测试电流,而不引起损坏,保护器必须能承受2次这样的大电流。

网友:
这一解释基本上都懂了

楼主:
谢谢兄弟们的鼓励;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偶联系‘
一起交流;谢谢;RIVERSUN (HONG KONG) 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