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九哥,类EEPROM擦除后, 读出都是0,对吗?

楼主(2012-12-20):
根据经验, 擦除后,读出的值应为0xff, 但我读出的却是0. 另外在ISP51中也看到同样的结果.
请问正确吗?

网友A:
flash一般是全1. 不过我以前看NOR flash FTL介绍时,有极性的说法。
我实践中遇到过的,MSP430的是1, stm8s的是0。

网友B:
上面有人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