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2-12-20):
用一台稳压电源供电不会影响我电路板的程序配置,
而用了我在中发电子买了一台220V转5V的开关电源供电就致使我程序不能正常,请问我怎么处理?或怎么分析解决?前提我不想换电源模块了

网友A:
在你的板子上增加LC 或者π 型滤波  串磁珠 并电容
其实总的来说和你的设计有关
你一开始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应该设计为宽压的,即你的板子上再增加一个DC/DC或者LDO 然后再给你的单片机。
我不知道你是否直接5V给你的单片机。
再说了,程序不正常是怎么个不正常呢?复位 乱跳?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