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无法调用库中元件,有没有人碰到过?

楼主(2012-12-20):
AD10 无法调用库中元件,有没有人碰到过?版本为10.125版本,库为以前做的LIB文件即单库.近来调用库内元件时,一调用就出现错误.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好多天了.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重新卸载安装!

网友C:
关闭再开呢?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从宏晶下载的一个STC库有问题,只要删除了他的库。就正常了。一旦加载了这个库,别的库都不能用了。害得我重装软件X次,重装系统N次。花了四天时间…………
    最好谢谢热心的各位!

网友D(2013-01-26):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