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快捷键问题

楼主(2012-12-20):
我用的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之前“SHIFT+S”切换成单层显示、“*”切换层的快捷键是能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打开了别人的09版的文件,还是动了些什么,实然不能用了。
“*” 在画线的时候可以换层,但其他时候换不了层。

在参数选择(Preference)全部缺省设置还是一样,求高人指点啊。

--------------------------------------------------------------------------------------------

研究了一下,发现在快捷方式里,我的比其他电脑上的快捷方式少了一些。但是找不到可以添加新选项的。求教

楼主:
搞掂了。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原来是快捷键的文件损坏了。
在“DXP-用户自定义-工具栏里”把PCB快捷键修复下就好了。

网友A:
快捷键的文件损坏了。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LZ以后试着用英文版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以后试着用英文版的比较好

四级没有过关,专业英语没有学好,还是用母语好了:lol

我用的是英文版,用了系统自带的本地化菜单,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级没有过关,专业英语没有学好,还是用母语好了

我用的是英文版,用了系统自带的本地化菜单,应该 ...

习惯用英文版本对你学其他软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