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X3485,遇到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12-20):
(无正文)

网友A:
你先把两个控制线接一起再试,如果是半双工应用,就是要收发不同时工作。

楼主:
之所以这样接是想自发自收,判断自己发出去的数是否正确同时也监控总线。我也是初次接触485总线,不知道用这种方**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