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FLASH 读写问题

楼主(2012-12-20):
请问各位ST MCU达人们,
Flash空间想要 操作(读写)  0x10000地址及以后的地址是如何操作的,
我在程序里试了 0x8000--0xFFFF地址空间内都可以正常读写。 当地址从0x10000开始往后就不行了。
环境是 STVD+COSMIC;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设置……额!!头疼,搞了一天了没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A:
没Unlock,这种错误应该不会有。但具体型号是什么,flash program memory size有这么大吗? 再,看是否处于User Boot Code area protection。

楼主:
解锁肯定解了的,不然前面地址也写不进去。
型号是STM8L152R8, 空间是64K的。
你说的User Boot Code area protection,我再看看手册……

楼主(2013-05-21):
擦,还没有结贴.....

综合网上意见,结合自己的实验,已经解决。
开发环境 STVD+COSMIC 读写Flash 地址0x10000及以后位置的,变量加修饰@far,就可以了。

如:定义 uchar @far *Flash_addr;

                Flash_addr  =  (uchar @far*)(addr);    //addr取值可以到0x10000以后。

         Flash_addr[i]  = Data[i];   //写 or    Data[i] = Flash_addr[i];   //读。